[求助] 数模混合电路过LVS求助

楼主(2018-02-06):
各位大神:      我最近在准备过一个数模混合电路的LVS,其中,数字电路与数字部分的PAD都是用软件自动布局布线完成的,模拟部分和模拟部分的PAD是手画的,现在要将这两块合起来过一下LVS。(模数接口部分的连线特别多)我尝试过几种办法,但是都不成功,现在求助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谢谢大家了。

楼主:
顶一下!各位平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我个小白对这个不太熟悉,谢谢各位啦~~~

楼主:
再求助一下!!

网友:
难道就没有网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数字部分和数字部分的PAD一起,模拟部分和模拟部分的网表一起。但是数字部分的PAD和模拟部分的PAD是通过PDIODE连接的,这部分接口所需要的pin脚(VSSD)数字网表中没有。是不是需要在数字的网表中添加一下,如何添加呢?抱歉,我还不太懂。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