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 的max_transition, max_fanout & max_capacitance 的设置

楼主(2018-02-06):
对clock tree 的 max_transition, max_fanout & max_capacitance 的设置,是有什么根据吗 然后还需要根据什么来调节到合适的值?

网友:
clock transition一般按clock period 的10%来设,一般要比.lib里面设的紧一些
max_fanout/max_cap没有硬规定,这些都是设置了都是为了更好的让tool做一个比较好的tree,满足transition

楼主:
路过的也一起讨论一下,没有必要太严谨。
大神觉得信元少,我就在加

网友:
依照製程的不同而有不同,再去依不同的案子做微調。例如40nm 製程是 1ns lib 上的max transition 2ns ,所以這個值就不可以超過2ns
設到2ns transition 會飄很大,這樣setup hold signoff時,就會很難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你说的   “ib 上的max transition 2ns”   , 我有点不了解。这个值是 根据lib 中的“default_max_transition”来看到的?
还是根据 CLKBD2 的delay 表格看到的, delay 表格是二维表格。其中input transition作为查表一项。有人说要选input transition 的查表值的第四,五个之间的作为clock tree 的max_transition,因为这样transition值会落在这个区间,使得delay查表值更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看到 不同工艺maxtransition 不一样28 nm的 clock max_transition 是0.03 , 16nm是0.1 所以大惑不解。

网友:
如果厂家文档有要求就按照要求设置(可以卡的更严格一些),没有按照周期10%设置,如果是低频模块可以适当严格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 “按周期设置“ , 我不太理解。如果周期为1ns, 那么max_transition就是0.1. 在16 或者 28 nm下都是一样的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