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output_delay和output_load有什么区别或是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8-02-06):
这两个概念现在很疑惑,求解惑,谢谢各位了。

网友:
sdc里面设置其中一个就可以了。设了output load, tool可以自己推算后面的io delay.
如果你自己知道后面的delay budget (比如sdc是top partation切割下来的)。
一般系统级( fullchip的sdc)一般都是用系统pcb上的负载(output load).

网友:
output_delay 你可以这样理解,数据周期减去output_delay 就是你最后一级的输出相对于时钟的delay。
output_load 就相当于你定义了你输出外挂的负载, 工具会根据你的负载计算出器件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