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验证平台和DUV对于异常情况产生结果不同,在比对时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2018-02-06):
如果duv和验证平台对于异常激烈产生结果不同,而且又很难实现duv对于异常的处理,但是比对又是那种进栈出栈,这个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来实现比对通过吗?对于异常的时候,

网友:
如果你不关心错误处理,可以在这期间关闭你的checker,等激励正常后再打开checker,重新打开时可能要有一个同步的动作,需要根据你的DUT行为具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这个同步动作难实现,而且不确定checker开的时间点,因为比对是先进先出,有可能会造成错位,输出都是对的,稍微开晚了,比对错位,就都错了,前辈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做一个滑窗机制,在某个时刻(确定异常已经结束)开启数据的比对,DUT的数据和预期队列里的每个数据进行比较,如果遇到比对一致的把预期队列前面的数据全部清空(如果启动开关设置合理的话,一般第一个DUT数据就能找到预期队列里匹配的数据);如果预期队列里数据都不匹配,把DUT数据丢弃,预期队列不做任何处理,再从DUT收下一个数据,重复前一步骤直到找到匹配数据为止,这里设置一个最大比对次数,超过次数都没成功就报错。        为了防止第一次比对通过是个意外,保险起见可以在后面再连续比较几个数据,都能比对通过,就认为同步成功,后面就是正常的比对了;否则重新进行上一步的操作,这里再设置一个计数,超过计数次数都没同步成功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