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BEGIN - END required around task/function statements 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8-02-06):
本来想写个最简单的用例,通过 task 验证一下别的问题,结果用Modelsim编译的时候总是有这个问题,百度后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烦请各位帮我看下问题出在哪里呀? 谢谢啦!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ask_test_tb ;

reg               i_clk   = 0 ;
reg               i_rst_n = 0 ;
reg     [15:0]    i_data  = 0 ;
wire    [15:0]    o_data      ;

task_test    DUT
(
    .i_clk    ( i_clk   ) ,
    .i_rst_n  ( i_rst_n ) ,
    .i_data   ( i_data  ) ,
    .o_data   ( o_data  )
);

localparam PERIOD = 10 ;

always #(PERIOD/2) i_clk = !i_clk ;

initial
begin
    #(PERIOD*10)  i_rst_n = 1'b1 ;
    #(PERIOD*1000) $finish;
end

always @ ( posedge i_clk or negedge i_rst_n )
begin
    if ( !i_rst_n )
        i_data <= 16'd0 ;
    else
        i_data <= $random ;
end

///initial
///begin
///    DOUT;
///end

task DOUT;

    integer fid0;
    integer iter_data;

    fid0 = $fopen("tc101_dout.txt","w");
//    @( posedge i_rst_n )
//    for( iter_data = 0 ; iter_data < 20 ; iter_data = iter_data + 1 )
//    begin
//        @( negedge i_clk ) $fwrite(fid0,"%x\n",DUT.s_data);
//    end
    repeat(20)
    begin
        @ ( negedge i_clk ) ; $fwrite(fid0,"%x\n",DUT.s_data);
    end
endtask

endmodule

网友:
verilog的话,印象中task内需要用begin end括起来,信号定义在begin前面

网友:
v95确实要,好像v2k已经不需要了。好像有个-v2k的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