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latchup 能simulate 出来吗?

楼主(2018-02-07):
用个inverter,加上nwell resistor, substrate resistor, 怎样能仿真出latchup?想看到有high DC current, 可是看不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ch up必须满足一定关系,除了电阻还有寄生npn pnp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hematic model里一般包括了寄生的NPN,PNP吗?还是要extract layout,才有寄生的NPN,PNP出来?

网友:
电路仿真做不到,模型一般不包含这个区域的。

这个要做器件仿真才可以。

网友:
不能,无法提出寄生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