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Reset_delay.v这个文件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8-02-07):
在如下代码中,Cont的初始状态应该是不定态,理论上就不可以持续计数。可实际上它还是被用在了FPGA当中,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确定的初值而已,跟你电路仿真里面的'x'是两码事,实际电路你要如何表征'x'这种值?即使是亚稳态经过一定的时间也能复原出确定的0或者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

网友:
只能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写法,但实际不管在xilinx还是altera的器件中,这种没有赋初值的寄存器默认值是0的,编译器是这么来执行的。楼上説的也是对的,实际电路里只有高低电平,没有上电前肯定就都是低电平,也就是0

网友:
楼上两位是对的。
这种写法,并不推荐,通常需要复位。
Xilinx与Altera都是上电默认为0。
不过就算是FLASH工艺的Actel的芯片,寄存器上电后会默认为上一次掉电的值,这个程序也行得通。
因为只有第一个周期会循环不通,一旦第一次计满了之后,计数器就会进入周期计数了。

网友:
上电如果是FFFE,那这个电路就挂逼了

网友:
“FLASH工艺的Actel的芯片,寄存器上电后会默认为上一次掉电的值”
为何会是上次掉电的值,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