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逻辑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8-02-07):
逻辑分析仪我常用,目前只会观察静态的波形。
意思就是。假如有一个pin的波形,在sw1为1或为0时,是不同的。而我只会观测到以sw1为0或为1的状态下载到FPGA板的该pin的波形,而不能做到假如已经下载完成后改变sw1的情况。

网友(2018-03-10):
可以的啊,xilinx有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