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仿真PLL的整体phase noise

楼主(2018-02-07):
按照论坛里提供的采用matlab 仿真PLL phase noise的代码,PN_out_pcl = PN_pcl + 20*log10(abs(H./(Kpd*F))); % output phase noise due to PFD-CP-LPF%% VCO phase noise
PN_out_vco = PN_vco + 20*log10(abs(E)); % output phase noise due to VCO

PN_pcl是由cadence仿真得到的文档,我把它转成txt格式,load在代码里,在运行的时候报错说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PN_out_pcl = PN_pcl + 20*log10(abs(H./(Kpd*F)));

矩阵的维数不同应该怎么改啊?菜鸟没怎么用过matlab ,请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啊,跪谢...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把 PN_pcl  求转置也不行,请大神帮帮忙啊 感激不尽

网友:
你run Matlab的时候,右边不是给了所有矩阵的维度吗?你看看这几个变量的维度一致不一致啊

网友:
把仿真的噪声文件,按传递函数的频率点插值

网友(2019-03-20):
应该是行矩阵和列矩阵的区别,你看下你工作区,确保所有矩阵要么都是行矩阵,要么都是列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