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都是怎么仿真电源地噪声对vco或者rco相噪的影响的

楼主(2018-02-07):
如题,一直用的干净的电源地仿真pnoise,我想问下电源地噪声大家是用tran仿真然后看加上这个噪声看时域的jitter,还是pnoise仿真的时候加input noise?input noise 怎么设置不懂。帮提供个思路,有具体方法更好,谢谢

楼主:
顶一下自己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PXF,看spertre rf 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先看看

网友:
顶一个先,楼主要是想明白了,解释下

网友:
可以电源上加tone跑tran, 也可以加噪声跑pnoise,噪声可以用电阻+Vcvs 模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