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弦波

楼主(2018-02-07):
大神好,想实现一个正弦波与直流信号相乘。能不能不用乘法器?
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那不就是放大器吗

网友:
如果用乘法器,你怎么实现??
你这个电路是要拿来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输入是一个正弦信号,一个直流信号;希望得到一个调制后的正弦信号,幅值为直流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表述有问题啊,是产生一个幅度不变的正弦波?频率和输入正弦波频率相同?相位呢?。
有两个方向,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就当我瞎说
一个方向是做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
另一个方向是做一个类似于自动增益/可变增益放大器的东西。

网友:
我很想知道这个需求就算用了乘法器,怎么精确得到调制后正弦信号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