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组贴,用spetre仿真时出现了这样的报错。。。

楼主(2018-02-07):
这是因为库的问题吗?
改了一下管子的参数后就仿不了了。
求教!
求教!!
还有想问各位大佬,遇到错误有没有什么文档可以查?
可以教教小弟怎么自主解决这些报错吗?

楼主:
123

123

网友:
库的问题

网友:
库里面没有模型,你怎么改的仿真工艺库??

楼主(2018-03-09):
回复 网友A:
是我安装库安装得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仿真出来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吧,这是不是你第一次仿真,以前没有成功的体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仿真成功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了一下宽长比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ADE中,Setup->Model Libraries看一下库是否加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仔细看每个管子的工艺是否是一样的,比如有的是stmc035 ,有的是stmc018

网友:
我猜用的是smic的工艺吧,10楼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看看Model有没有加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E是啥。。。。刚刚开始接触,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18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