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dumping problem, ./simv, please help

楼主(2018-02-08):
I could run vcs, I do have license:

vcs -Mupdate counter_4bit.v tb_counter_4bit.v -debug_all -full64 &

--------screen captured------------
       /home/tools/synopsys/vcs-mx_vL-2016.06/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c -lm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CPU time: 1.451 seconds to compile + .052 seconds to elab + .397 seconds to link

[1]    Done                          vcs -Mupdate counter_4bit.v tb_counter_4bit.v -debug_all -full64

--------end of screen-----------

but after the run, when I run ./simv ,

I got the following dump:
Command line: ./simv

--- Stack trace follows:
Chronologic VCS simulator copyright 1991-2016
Contains Synopsy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Compiler version L-2016.06_Full64; Runtime version L-2016.06_Full64; Aug 20 08:49 2017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7f341695b197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34168cd947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7f341caea6f8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 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 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home/tools/synopsys/vcs-mx_vL-2016.06/linux64/lib/liberrorinf.so
#3 0x00007f341caebde5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

网友:
看OS和这个版本适配不?不行就换个vcs 版本。一般不好debug,多试几个版本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reply

网友:
license問題,我也遇到了。後來切換到了低版本的vcs解決了,應該是我的license maker不支持高版本的vcs

网友:
回复 楼主:

   license problem,need another crack tool

网友(2018-03-27):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最后用的哪个工具产生的license?

网友:
感觉是libc库的问题,把其他不相关软件的设置都注释掉,只留VCS的,试试

网友:
l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