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ISE中时序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8-02-08):
假如有这么个简单的问题alwyas @ (posedge clk_prot or negedge rstn)
if(!rstn) out_port<=1'b0;
else       out_port<=data_in;

根据FPGA EDITOR看,时钟clk_prot 进来后要先去全局BUF,所以一般clk_prot 到寄存器的时间要明显大于数据到寄存器的时间
所以我加上约束
NET "data_in" OFFSET = IN 0.67 ns VALID 1.5 ns BEFORE "clk_prot" RISING;

然后看FPGA EDITOR,发现只是寄存器的位置有变化,
请问,在特定的约束下,系统会自动把IODELAY加进去调整时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