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vado 下如何设置set input delay max和min

楼主(2018-02-08):
输入时钟是625MHz,数据是LVDS DDR,
在Vivado的约束文件中set input delay的max和min应该设置为多少?

所用芯片为ZYNQ7045 -2。根据手册上说明该芯片的ISERDES的指标是setup/hold为0.12/0.12ns。
在我这个系统中625MHz下,周期为1.6ns,因此建立和保持时间应该比这个值宽裕不少。

下面是我写的约束,但是布线完成后不对,实际效果也不好,请指正,谢谢。

set_input_delay -clock [get_clocks adc_top_inst/ev160_inst/ev160_datastream_dmux8_inst/clk_insta/inst/CLK_IN1] -clock_fall -min -add_delay 0.920 [get_ports {ev160_adc_pah_dn}]
set_input_delay -clock [get_clocks adc_top_inst/ev160_inst/ev160_datastream_dmux8_inst/clk_insta/inst/CLK_IN1] -clock_fall -max -add_delay 2.28 [get_ports {ev160_adc_pah_dn}]
set_input_delay -clock [get_clocks adc_top_inst/ev160_inst/ev160_datastream_dmux8_inst/clk_insta/inst/CLK_IN1] -min -add_delay 0.920 [get_ports {ev160_adc_pah_dn}]
set_input_delay -clock [get_clocks adc_top_inst/ev160_inst/ev160_datastream_dmux8_inst/clk_insta/inst/CLK_IN1] -max -add_delay 2.28 [get_ports {ev160_adc_pah_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