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怎么flat导入

楼主(2018-02-09):
用calibre生成dummy后,导入时发现dummy的版图会有很多的子CELL,有没有办法让导入的dummy是散的,不会有那么多子cell

网友A:
rule file 加 FLATTEN CELL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LZ的问题1.跑density脚本的时候用flat模式,生成的gds就是flat形式的
2.跑的时候用hier模式,再用其他工具如calibredrv打散gds再导入virtuoso

网友:
五楼正解,但是不建议打散,用flat数据会很大。未来给工厂数据也会很麻烦~

网友:
樓上正解 看如何用運

网友:
小模块直接shift n打散即可,较大模块用skipper打散速度比较快。

网友B(2022-12-08):
引用 网友A:
rule file 加 FLATTEN CELL "*"

我尝试在rule file中加FLATTEN CELL "*",显示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flatten不成功,请问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在rule file中加FLATTEN CELL "*",显示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flatten不成功,请问哪里设置 ...

显示not located or not allowedflatten不成功,请问哪里设置不对?
这个讯息看不出来哪里错误

rules_syntax_checker指令检查看看语法哪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