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 ATPG bidi处理

楼主(2018-02-09):
bidi的方向控制用了scan_mode, TMAX ATPG之后发现pattern里面capture的时候_pi都是H/L,而不是1/0,感觉TMAX把bidi都处理成output了,求助解决方案。尝试过自己修改spf文件中_pi和_po的定义,但是drc的时候有pi/po miscounted(V10)错误。

网友:
可以修改netlist, 把bidi改为input port 后重新产生spf
另外, 可以试试add_capture_masks bidi ports and fix V10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