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仿真出现X态

楼主(2018-02-09):
有没有大神遇见过,在数字电路的前仿真,利用rtl代码进行仿真时,异步复位完成后,读取寄存器的值,结果出现X态。读取寄存器的接口为AHB接口,在AHB的接口rdata线上出现X态。 代码本身为加密状态,不能查看内部代码的工作情况。

网友:
你可以先从读取的地址是否正确入手,若是地址不正确,或许读到的是某些存储单元的值,可能是x态。
还有从寄存器属性入手,是可读寄存器还是说,wc之类的寄存器。
第三就是查看该寄存器的功能,以前遇到过一些ip的寄存器,里边没值,那么就会遇到读回来x态

网友:
很正常啊,这个寄存器没初值呗。

网友:
很有可能该寄存器实现的时候没有带复位端。。。。。。先确认一下。如果是RW寄存器,先写再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