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华大M0+低功耗MCU RTC模块程序示例

楼主(2018-02-09):
/************************************************************/

/*******
样例使用说明
*************/

/*******
版本历史
************/

/*******
日期       版本    负责人
IAR
MDK ***********/

/*****
017-07-14
0.1
CJ
7.70
5.14 **********/

/*******
QQ:3386208645

************/

/*******
功能描述
***********/

/*
本样例主要涉及时钟模块计数寄存器的写入和读取**********/

/*说明:
*************/

/*计数初值写入计数寄存器
*************/

/*启动计数
*************/

/*读取计数寄存器数值
*************/

/******* 测试环境
*************/

/*
测试用板:

*************/

/*
SK-L110-TSSOP20 V10
*************/

/*******辅助工具:
************/

/*
JLINK
调试工具
*************/

/************************************************************/

#define IS_VALID_CLK(x)
(RtcClk32768 == (x)||\

RtcClk32768_1== (x)||\

RtcClk32== (x)||\

RtcClk32_1== (x)||\

RtcClkHxt128 ==(x)||\

RtcClkHxt256 == (x)||\

RtcClkHxt512 == (x)||\

RtcClkHxt1024 == (x))

#define IS_VALID_CYCSEL(x)
(RtcPrads == (x)||\

RtcPradx==(x))

#define IS_VALID_PRDS(x)
(Rtc_None == (x)||\

Rtc_05S == (x)||\

Rtc_1S == (x)||\

Rtc_1Min == (x)||\

Rtc_1H == (x)||\

Rtc_1Day ==(x)||\

Rtc_1Mon ==(x)||\

Rtc_1Mon_1 ==(x))

#define
IS_VALID_IRQ_SEL(x)
(RtcPrdf== (x) ||\

RtcAlmf== (x))

#define
IS_VALID_FUNC(x)
((RtcCount<=(x))&&\

(Rtc1HzOutEn>=(x)))

#define
CkDateTime
0x7F

#define
CkDate
0x78

#define
CkTime
0x07

#define RTC_TIMEOUT
1000//test 1s

#define
T1_PORT
(3)

#define
T1_PIN
(3)

uint8_t cyccnt=0;

uint8_t u8Alarmcnt=0;

uint8_t flg=0;

stc_rtc_time_t
stcReadTime;

/********************************************************************************** \brief
RTC
计数时钟选择

** ** \param [in] enClk时钟源

** ** \retval Ok

******************************************************************************/

en_result_t Rtc_SelClk(en_rtc_clk_t enClk)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ASSERT(IS_VALID_CLK(enClk));

M0P_RTC->CR1_f.CKSEL = enClk;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周期中断方式选择

**

**\param [in] pstccCyc
周期中断方式及周期间隔选择

**

**\retval Ok

**

******************************************************************************/

en_result_t Rtc_SetCyc(stc_rtc_cyc_sel_t*pstcCyc)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ASSERT(IS_VALID_CYCSEL(pstcCyc->enCyc_sel));

ASSERT(IS_VALID_PRDS(pstcCyc->enPrds_sel));

M0P_RTC->CR0_f.PRDSEL= pstcCyc->enCyc_sel;

if(pstcCyc->enCyc_sel)

{

M0P_RTC->CR0_f.PRDX = pstcCyc->u8Prdx;

}

else

{

M0P_RTC->CR0_f.PRDS= pstcCyc->enPrds_sel;

}

enRet = Ok;

returnenRet;

}

/**

******************************************************************************

**\brief
RTC
时制选择

**

**\param [in] bmode
12时制or24时制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设置异常

******************************************************************************/

en_result_t Rtc_SetAmPm(en_rtc_ampm_tenMode)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switch(enMode)

{

case 0:

case 1:

M0P_RTC->CR0_f.AMPM = enMode;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闹钟中断设置

**

**\param [in] pstcAlarmTime
闹钟时间时、分、周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Rtc_SetAlarmTime(stc_rtc_alarmset_t* pstcAlarmTime)

{

en_result_t enRet = Ok;

ASSERT(NULL != pstcAlarmTime);

if(Rtc12h == M0P_RTC->CR0_f.AMPM)

{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Hour,0x00,0x12);

}

else

{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Hour,0x00,0x24);

}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Minute,0x00,0x59);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Week,0x00,0x06);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M0P_RTC->ALMHOUR = pstcAlarmTime->u8Hour;

M0P_RTC->ALMMIN = pstcAlarmTime->u8Minute;

M0P_RTC->ALMWEEK = pstcAlarmTime->u8Week;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闹钟中断时间获取

**

**\param [in] pstcAlarmTime
闹钟时间时、分、周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Rtc_GetAlarmTime(stc_rtc_alarmset_t* pstcAlarmTime)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ASSERT(NULL != pstcAlarmTime);

pstcAlarmTime->u8Minute = M0P_RTC->ALMMIN;

pstcAlarmTime->u8Hour = M0P_RTC->ALMHOUR;

pstcAlarmTime->u8Week = M0P_RTC->ALMWEEK;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1hz
模式选择

**

**\param [in] bmode
高精度和普通精度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 Rtc_Set1HzMode(boolean_t bMode)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M0P_RTC->CR0_f.HZ1SEL = bMode;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1hz
补偿值设置

**

**\param [in] u16Cr
补偿值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 Rtc_SetCompCr(uint16_t u16Cr)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M0P_RTC->COMPEN_f.CR = u16Cr;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功能使能设置

**

**\param [in] enFunc
功能选择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设置异常

******************************************************************************/

en_result_t Rtc_EnableFunc(en_rtc_func_tenFunc)

{

ASSERT(IS_VALID_FUNC(enFunc));

switch(enFunc)

{

case RtcCount:

M0P_RTC->CR0_f.START = 1u;

break;

case RtcAlarmEn:

M0P_RTC->CR1_f.ALMEN = 1u;

break;

case Rtc_ComenEn:

M0P_RTC->COMPEN_f.EN = 1u;

break;

case Rtc1HzOutEn:

M0P_RTC->CR0_f.HZ1OE = 1u;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return Ok;

}

/**

******************************************************************************

**\brief
RTC
功能禁止设置

**

**\param [in] enFunc
功能选择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设置异常

******************************************************************************/

en_result_t Rtc_DisableFunc(en_rtc_func_tenFunc)

{

ASSERT(IS_VALID_FUNC(enFunc));

switch(enFunc)

{

case RtcCount:

M0P_RTC->CR0_f.START = 0u;

break;

case RtcAlarmEn:

M0P_RTC->CR1_f.ALMEN = 0u;

break;

case Rtc_ComenEn:

M0P_RTC->COMPEN_f.EN = 0u;

break;

case Rtc1HzOutEn:

M0P_RTC->CR0_f.HZ1OE = 0u;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return Ok;

}

uint8_t Change_DateTimeFormat(uint8_t u8sr)

{

uint8_tu8de=0;

while(u8sr>=0x10)

{

u8de+=10;

u8sr-=0x10;

}

u8de+= u8sr;

return(u8de);

}

/**

******************************************************************************

**\brief
RTC
平、闰年检测

**

**\param [in] u8year
年十进制低两位

**

**\retval 1
闰年

**\retval 0
平年

******************************************************************************/

uint8_t Rtc_CheckLeapYear(uint8_t u8year)

{

uint8_t u8year_shl,u8year_shr;

u8year_shl = u8year>>2;

u8year_shr = u8year_shl<<2;

if(u8year== u8year_shr)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brief
RTC
根据日期计算周数

**

**\param [in] pu8Date
日期

**

**\retval week
周数

**

******************************************************************************/

uint8_t Rtc_CalWeek(uint8_t* pu8Date)

{

uint8_t u8week;

if((Rtc_CheckLeapYear(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1))

{

u8week=(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4+Leap_Month_Base[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1))-1]+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7;

}

else

{

u8week= (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4+NonLeap_Month_Base[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1))-1]+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7;

}

return u8week;

}

/**

******************************************************************************

**\brief
RTC
根据年月获取天数

**

**\param [in] u8month
月份,u8year年份

**

**\retval u8day
天数

**

******************************************************************************/

uint8_t Get_Month_Max_Day(uint8_t u8month,uint8_t u8year)

{

uint8_tu8day = 0;

u8day= Cnst_Month_Tbl[u8month - 1];

if((u8month== 2) && ((u8year % 4) == 0))

{

u8day++;

}

return(u8day);//day
的格式是bcd码,例如;日为31天,day=0x31

}

/**

******************************************************************************

**\brief
RTC
根据日期计算周数

**

**\param [in] pu8buf
日期时间数据,u8len检查数据长度,u8limit_min最小值,u8limit_max最大值

**

**\retval Error
错误,Ok校验正确

**

******************************************************************************/

en_result_t Check_BCD_Format(uint8_tu8data,uint8_t u8limit_min, uint8_t u8limit_max)

{

if (((u8data & 0x0F) > 0x09) || ((u8data & 0xF0) > 0x90)

||(u8data > u8limit_max) || (u8data < u8limit_min))

{

return Error;

}

return Ok;

}

/**

******************************************************************************

**\brief
RTC
时间格式检测

**

**\param [in] pu8TimeDate
日期时间数据,u8Mode检测模式

**

**\retval enRet
校验结果

**

******************************************************************************/

en_result_tRtc_CheckDateTimeFormat(uint8_t* pu8TimeDate,uint8_t u8Mode)

{

uint8_t u8i=0;

uint8_t u8mon_max_day = 0x28;

uint8_t u8date[3];

en_result_t enRet;

while(u8i<7)

{

if(u8Mode&&(1<<u8i))

{

switch(u8i)

{

case 0: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59);//

break;

case 1: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59);//

break;

case 2:

if(Rtc12h == M0P_RTC->CR0_f.AMPM)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12);//

else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24);

break;

case 3: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06);

break;

case 4: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31);

u8date[0] = *pu8TimeDate;

break;

case 5: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12);

u8date[1] = *pu8TimeDate;

break;

case 6: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99);

u8date[2] = *pu8TimeDate;

break;

}

pu8TimeDate++;

}

if(enRet!=Ok)

return enRet;

u8i++;

}

if((u8Mode&0x10)&&(u8Mode&0x20))

{

if(u8Mode&0x40)

u8mon_max_day= Get_Month_Max_Day(Change_DateTimeFormat(u8date[1]),Change_DateTimeFormat(u8date[2]));

else

u8mon_max_day= Get_Month_Max_Day(Change_DateTimeFormat(u8date[1]), 1);

if(u8date[0]>u8mon_max_day)

returnError;

}

if((u8Mode&0x10)&&(!(u8Mode&0x20)))

{

if(u8date[0]>0x28)

returnError;

}

enRet = Ok;

return(enRet);

}

/**

******************************************************************************

**\brief
RTC
设置时间函数

**

**\param [in] pstcTimeDate
日期时间数据、bUpdateTime是否更改时间、bUpdateDate是否更改日期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Timeout
时间溢出错误

******************************************************************************/

en_result_tRtc_WriteDateTime(stc_rtc_time_t* pstcTimeDate,boolean_t bUpdateTime,

boolean_t bUpdateDate)

{

int32_t u32TimeOut;

u32TimeOut = RTC_TIMEOUT;

uint8_t* pu8TimeDate;

en_result_t enRet = Ok;

pu8TimeDate = &pstcTimeDate->u8Second;

ASSERT(NULL != pstcTimeDate);

if(1 == M0P_RTC->CR0_f.START)

{

M0P_RTC->CR1_f.WAIT = 1;

while(--u32TimeOut)

{

if(M0P_RTC->CR1_f.WAITF)

{

break;

}

}

if(u32TimeOut==0)

{

return ErrorTimeout;

}

}

if(TRUE == bUpdateTime)

{

enRet = Rtc_CheckDateTimeFormat(pu8TimeDate,CkTime);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M0P_RTC->SEC = pstcTimeDate->u8Second;

M0P_RTC->MIN = pstcTimeDate->u8Minute;

M0P_RTC->HOUR = pstcTimeDate->u8Hour;

}

if(TRUE == bUpdateDate)

{

enRet = Rtc_CheckDateTimeFormat(pu8TimeDate,CkDate);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M0P_RTC->DAY = pstcTimeDate->u8Day;

M0P_RTC->MON = pstcTimeDate->u8Month;

M0P_RTC->YEAR = pstcTimeDate->u8Year;

M0P_RTC->WEEK = pstcTimeDate->u8DayOfWeek;

}

M0P_RTC->CR1_f.WAIT = 0;

if(1 == M0P_RTC->CR0_f.START)

while(M0P_RTC->CR1_f.WAITF);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获取时间函数

**

**\param [in] pstcTimeDate
日期时间数据

**

**\retval Ok
获取正常

**\retval ErrorTimeout
时间溢出错误

******************************************************************************/

en_result_tRtc_ReadDateTime(stc_rtc_time_t* pstcTimeDate)

{

uint32_t u32TimeOut;

uint8_t
u8DayOfWeek, u8BcdSec,u8BcdMin, u8BcdHour, u8Day, u8Month, u8Year;

ASSERT(NULL != pstcTimeDate);

u32TimeOut = RTC_TIMEOUT;

if(1 == M0P_RTC->CR0_f.START)

{

M0P_RTC->CR1_f.WAIT = 1;

while(u32TimeOut--)

{

if(M0P_RTC->CR1_f.WAITF)

{

break;

}

}

if(u32TimeOut==0)

{

return ErrorTimeout;

}

}

u8BcdSec
= M0P_RTC->SEC;

u8BcdMin
= M0P_RTC->MIN;

u8BcdHour = M0P_RTC->HOUR;

u8Day
= M0P_RTC->DAY;

u8Month
= M0P_RTC->MON;

u8Year
= M0P_RTC->YEAR;

u8DayOfWeek = M0P_RTC->WEEK;

pstcTimeDate->u8Second = u8BcdSec;//BcdToDec(u8BcdSec);

pstcTimeDate->u8Minute = u8BcdMin;//BcdToDec(u8BcdMin);

pstcTimeDate->u8Hour
=u8BcdHour;//BcdToDec(u8BcdHour);

pstcTimeDate->u8Day
=u8Day;//BcdToDec(u8Day);

pstcTimeDate->u8Month
=u8Month;//BcdToDec(u8Month);

pstcTimeDate->u8Year
=u8Year;//BcdToDec(u8Year);

pstcTimeDate->u8DayOfWeek = u8DayOfWeek;//BcdToDec(u8DayOfWeek);

M0P_RTC->CR1_f.WAIT = 0;

if(1 == M0P_RTC->CR0_f.START)

while(M0P_RTC->CR1_f.WAITF);

return Ok;

}

/**

******************************************************************************

**\brief
RTC
计数or读写状态获取

**

**\param [in]

**

**\retval
计数or读写状态

**

******************************************************************************/

boolean_t Rtc_RDStatus(void)

{

boolean_t bRet;

bRet = M0P_RTC->CR1_f.WAITF;

return bRet;

}

/**

******************************************************************************

**\brief
RTC
闹钟中断使能

**

**\param [in] enordis
中断使能or禁止

**

**\retval Ok
设置成功

**

******************************************************************************/

en_result_tRtc_EnAlarmIrq(en_rtc_alarmirq_t enIrqEn)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M0P_RTC->CR1_f.ALMIE = enIrqEn;

Rtc_ClrIrqStatus(RtcAlmf);//
使能中断后清除中断请求标记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中断请求状态获取

**

**\param [in] enIrqSel
获取哪种中断请求

**

**\retval
中断请求状态

**

******************************************************************************/

boolean_t Rtc_GetIrqStatus(en_rtc_status_irq_tenIrqSel)

{

boolean_t bRet = FALSE;

ASSERT(IS_VALID_IRQ_SEL(enIrqSel));

switch(enIrqSel)

{

case RtcPrdf:

(M0P_RTC->CR1_f.PRDF == 1)?(bRet = TRUE) : (bRet = FALSE);

break;

case RtcAlmf :

(M0P_RTC->CR1_f.ALMF == 1)?(bRet = TRUE) : (bRet = FALSE);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bRet;

}

/**

******************************************************************************

**\brief
RTC
中断请求清除

**

**\param [in] enIrqSel
清除哪种中断请求

**

**\retval Ok
清除成功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清除失败

******************************************************************************/

en_result_tRtc_ClrIrqStatus(en_rtc_status_irq_t enIrqSel)

{

ASSERT(IS_VALID_IRQ_SEL(enIrqSel));

switch(enIrqSel)

{

case RtcPrdf:

M0P_RTC->CR1_f.PRDF = 0;

break;

case
RtcAlmf:

M0P_RTC->CR1_f.ALMF = 0;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return Ok;

}

/**

******************************************************************************

**\brief
RTC
中断处理函数接口获取

**

**\param [in]

**

**\retval
接口函数地址

**

******************************************************************************/

static stc_rtc_intern_cb_t*RtcGetInternDataCb(void)

{

return &stcRtcIrqCb;

}

/**

******************************************************************************

**\brief
RTC
总体初始化函数

**

**\param [in] pstcRtcConfig
初始化结构

**

**\retval Ok
初始化成功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初始化错误

******************************************************************************/

en_result_t Rtc_Init(stc_rtc_config_t*pstcRtcConfig)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stc_rtc_intern_cb_t* pstcRtcInternCb;

if(NULL == pstcRtcConfig)

return Error;

pstcRtcInternCb =
RtcGetInternDataCb();

enRet = Rtc_SelClk(pstcRtcConfig->enClkSel);

enRet = Rtc_SetAmPm(pstcRtcConfig->enAmpmSel);

if(enRet != Ok)

{

return enRet;

}

if(NULL != pstcRtcConfig->pstcCycSel)

{

if(Ok != Rtc_SetCyc(pstcRtcConfig->pstcCycSel))

return Error;

}

if(NULL != pstcRtcConfig->pstcTimeDate)

{

if(Ok != Rtc_WriteDateTime(pstcRtcConfig->pstcTimeDate,TRUE,TRUE))

return Error;

}

if(NULL != pstcRtcConfig->pstcIrqCb)

{

pstcRtcInternCb->pfnAlarmIrqCb =pstcRtcConfig->pstcIrqCb->pfnAlarmIrqCb;

pstcRtcInternCb->pfnTimerIrqCb =pstcRtcConfig->pstcIrqCb->pfnTimerIrqCb;

}

if(TRUE == pstcRtcConfig->bTouchNvic)

{

EnableNvic(RTC_IRQn,DDL_IRQ_LEVEL_DEFAULT,TRUE);

}

else

{

EnableNvic(RTC_IRQn,DDL_IRQ_LEVEL_DEFAULT,FALSE);

}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计数禁止函数

**

**\param [in]

**

**\retval Ok
禁止设置成功

**

******************************************************************************/

en_result_t Rtc_DeInit(void)

{

EnableNvic(RTC_IRQn,DDL_IRQ_LEVEL_DEFAULT,FALSE);

Rtc_DisableFunc(RtcCount);

Rtc_DisableFunc(RtcAlarmEn);

Rtc_DisableFunc(Rtc_ComenEn);

Rtc_DisableFunc(Rtc1HzOutEn);

return Ok;

}

/**

******************************************************************************

**\brief
RTC
中断处理函数

**

**\param [in]

**

**\retval

**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stc_rtc_intern_cb_t* pstcRtcInternCb;

pstcRtcInternCb = RtcGetInternDataCb() ;

if(TRUE == M0P_RTC->CR1_f.ALMF)

{

M0P_RTC->CR1_f.ALMF = 0u;

if(NULL != pstcRtcInternCb->pfnAlarmIrqCb)

{

pstcRtcInternCb->pfnAlarmIrqCb();

}

}

if(TRUE == M0P_RTC->CR1_f.PRDF)

{

M0P_RTC->CR1_f.PRDF = 0;

if(NULL != pstcRtcInternCb->pfnTimerIrqCb)

{

pstcRtcInternCb->pfnTimerIrqCb();

}

}

}

static void RtcCycCb(void)

{

cyccnt++;

flg = ~flg;

Gpio_SetIO(3,3,flg);

}

static void RtcAlarmCb(void)

{

u8Alarmcnt++;

}

int32_t main(void)

{

stc_rtc_config_t stcRtcConfig;

stc_rtc_irq_cb_t stcIrqCb;

stc_rtc_time_t
stcTime;

stc_rtc_alarmset_t stcAlarm;

stc_rtc_cyc_sel_t
stcCycSel;

DDL_ZERO_STRUCT(stcR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IrqCb);

DDL_ZERO_STRUCT(stcAlarm);

DDL_ZERO_STRUCT(stcTime);

DDL_ZERO_STRUCT(stcCycSel);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Gpio,TRUE);//
使能GPIO时钟

Gpio_SetAnalog(1,4,1);//
配置成模拟端口即为晶振口

Gpio_SetAnalog(1,5,1);

Clk_Enable(ClkXTL, TRUE);//
开启外部晶振32.768

//Clk_Enable(ClkRCL, TRUE);

//Clk_Enable(ClkXTH, TRUE);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Rtc,TRUE);//
使能rtc时钟

stcRtcConfig.enClkSel = RtcClk32768;//RtcClkHxt1024;//RtcClk32;//

stcRtcConfig.enAmpmSel = Rtc24h;//Rtc12h;//

stcTime.u8Year = 0x17;

stcTime.u8Month = 0x06;

stcTime.u8Day = 0x07;

stcTime.u8Hour = 0x12;

stcTime.u8Minute = 0x59;

stcTime.u8Second = 0x59;

stcTime.u8DayOfWeek = Rtc_CalWeek(&stcTime.u8Day);

stcRtcConfig.pstcTimeDate = &stcTime;

stcIrqCb.pfnAlarmIrqCb = RtcAlarmCb;

stcIrqCb.pfnTimerIrqCb = RtcCycCb;

stcRtcConfig.pstcIrqCb = &stcIrqCb;

stcRtcConfig.bTouchNvic = FALSE;

Rtc_DisableFunc(RtcCount);

Rtc_Init(&stcRtcConfig);

Rtc_EnableFunc(RtcCount);

Rtc_ReadDateTime(&stcReadTime);

while (1);

}

/******************************************************************************

*EOF (not truncated)

******************************************************************************/

/************************************************************/

/*******
样例使用说明
*************/

/*******
版本历史
************/

/*******
日期       版本    负责人
IAR
MDK ***********/

/*****
017-07-14
0.1
CJ
7.70
5.14 **********/

/*******
QQ:3386208645

************/

/*******
功能描述
***********/

/*
本样例主要涉及时钟模块计数寄存器的写入和读取**********/

/*说明:
*************/

/*计数初值写入计数寄存器
*************/

/*启动计数
*************/

/*读取计数寄存器数值
*************/

/******* 测试环境
*************/

/*
测试用板:

*************/

/*
SK-L110-TSSOP20 V10
*************/

/*******辅助工具:
************/

/*
JLINK
调试工具
*************/

/************************************************************/

#define IS_VALID_CLK(x)
(RtcClk32768 == (x)||\

RtcClk32768_1== (x)||\

RtcClk32== (x)||\

RtcClk32_1== (x)||\

RtcClkHxt128 ==(x)||\

RtcClkHxt256 == (x)||\

RtcClkHxt512 == (x)||\

RtcClkHxt1024 == (x))

#define IS_VALID_CYCSEL(x)
(RtcPrads == (x)||\

RtcPradx==(x))

#define IS_VALID_PRDS(x)
(Rtc_None == (x)||\

Rtc_05S == (x)||\

Rtc_1S == (x)||\

Rtc_1Min == (x)||\

Rtc_1H == (x)||\

Rtc_1Day ==(x)||\

Rtc_1Mon ==(x)||\

Rtc_1Mon_1 ==(x))

#define
IS_VALID_IRQ_SEL(x)
(RtcPrdf== (x) ||\

RtcAlmf== (x))

#define
IS_VALID_FUNC(x)
((RtcCount<=(x))&&\

(Rtc1HzOutEn>=(x)))

#define
CkDateTime
0x7F

#define
CkDate
0x78

#define
CkTime
0x07

#define RTC_TIMEOUT
1000//test 1s

#define
T1_PORT
(3)

#define
T1_PIN
(3)

uint8_t cyccnt=0;

uint8_t u8Alarmcnt=0;

uint8_t flg=0;

stc_rtc_time_t
stcReadTime;

/********************************************************************************** \brief
RTC
计数时钟选择

** ** \param [in] enClk时钟源

** ** \retval Ok

******************************************************************************/

en_result_t Rtc_SelClk(en_rtc_clk_t enClk)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ASSERT(IS_VALID_CLK(enClk));

M0P_RTC->CR1_f.CKSEL = enClk;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周期中断方式选择

**

**\param [in] pstccCyc
周期中断方式及周期间隔选择

**

**\retval Ok

**

******************************************************************************/

en_result_t Rtc_SetCyc(stc_rtc_cyc_sel_t*pstcCyc)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ASSERT(IS_VALID_CYCSEL(pstcCyc->enCyc_sel));

ASSERT(IS_VALID_PRDS(pstcCyc->enPrds_sel));

M0P_RTC->CR0_f.PRDSEL= pstcCyc->enCyc_sel;

if(pstcCyc->enCyc_sel)

{

M0P_RTC->CR0_f.PRDX = pstcCyc->u8Prdx;

}

else

{

M0P_RTC->CR0_f.PRDS= pstcCyc->enPrds_sel;

}

enRet = Ok;

returnenRet;

}

/**

******************************************************************************

**\brief
RTC
时制选择

**

**\param [in] bmode
12时制or24时制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设置异常

******************************************************************************/

en_result_t Rtc_SetAmPm(en_rtc_ampm_tenMode)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switch(enMode)

{

case 0:

case 1:

M0P_RTC->CR0_f.AMPM = enMode;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闹钟中断设置

**

**\param [in] pstcAlarmTime
闹钟时间时、分、周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Rtc_SetAlarmTime(stc_rtc_alarmset_t* pstcAlarmTime)

{

en_result_t enRet = Ok;

ASSERT(NULL != pstcAlarmTime);

if(Rtc12h == M0P_RTC->CR0_f.AMPM)

{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Hour,0x00,0x12);

}

else

{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Hour,0x00,0x24);

}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Minute,0x00,0x59);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stcAlarmTime->u8Week,0x00,0x06);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M0P_RTC->ALMHOUR = pstcAlarmTime->u8Hour;

M0P_RTC->ALMMIN = pstcAlarmTime->u8Minute;

M0P_RTC->ALMWEEK = pstcAlarmTime->u8Week;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闹钟中断时间获取

**

**\param [in] pstcAlarmTime
闹钟时间时、分、周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Rtc_GetAlarmTime(stc_rtc_alarmset_t* pstcAlarmTime)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ASSERT(NULL != pstcAlarmTime);

pstcAlarmTime->u8Minute = M0P_RTC->ALMMIN;

pstcAlarmTime->u8Hour = M0P_RTC->ALMHOUR;

pstcAlarmTime->u8Week = M0P_RTC->ALMWEEK;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1hz
模式选择

**

**\param [in] bmode
高精度和普通精度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 Rtc_Set1HzMode(boolean_t bMode)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M0P_RTC->CR0_f.HZ1SEL = bMode;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1hz
补偿值设置

**

**\param [in] u16Cr
补偿值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

******************************************************************************/

en_result_t Rtc_SetCompCr(uint16_t u16Cr)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M0P_RTC->COMPEN_f.CR = u16Cr;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功能使能设置

**

**\param [in] enFunc
功能选择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设置异常

******************************************************************************/

en_result_t Rtc_EnableFunc(en_rtc_func_tenFunc)

{

ASSERT(IS_VALID_FUNC(enFunc));

switch(enFunc)

{

case RtcCount:

M0P_RTC->CR0_f.START = 1u;

break;

case RtcAlarmEn:

M0P_RTC->CR1_f.ALMEN = 1u;

break;

case Rtc_ComenEn:

M0P_RTC->COMPEN_f.EN = 1u;

break;

case Rtc1HzOutEn:

M0P_RTC->CR0_f.HZ1OE = 1u;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return Ok;

}

/**

******************************************************************************

**\brief
RTC
功能禁止设置

**

**\param [in] enFunc
功能选择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设置异常

******************************************************************************/

en_result_t Rtc_DisableFunc(en_rtc_func_tenFunc)

{

ASSERT(IS_VALID_FUNC(enFunc));

switch(enFunc)

{

case RtcCount:

M0P_RTC->CR0_f.START = 0u;

break;

case RtcAlarmEn:

M0P_RTC->CR1_f.ALMEN = 0u;

break;

case Rtc_ComenEn:

M0P_RTC->COMPEN_f.EN = 0u;

break;

case Rtc1HzOutEn:

M0P_RTC->CR0_f.HZ1OE = 0u;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return Ok;

}

uint8_t Change_DateTimeFormat(uint8_t u8sr)

{

uint8_tu8de=0;

while(u8sr>=0x10)

{

u8de+=10;

u8sr-=0x10;

}

u8de+= u8sr;

return(u8de);

}

/**

******************************************************************************

**\brief
RTC
平、闰年检测

**

**\param [in] u8year
年十进制低两位

**

**\retval 1
闰年

**\retval 0
平年

******************************************************************************/

uint8_t Rtc_CheckLeapYear(uint8_t u8year)

{

uint8_t u8year_shl,u8year_shr;

u8year_shl = u8year>>2;

u8year_shr = u8year_shl<<2;

if(u8year== u8year_shr)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

**\brief
RTC
根据日期计算周数

**

**\param [in] pu8Date
日期

**

**\retval week
周数

**

******************************************************************************/

uint8_t Rtc_CalWeek(uint8_t* pu8Date)

{

uint8_t u8week;

if((Rtc_CheckLeapYear(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1))

{

u8week=(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4+Leap_Month_Base[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1))-1]+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7;

}

else

{

u8week= (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4+NonLeap_Month_Base[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1))-1]+Change_DateTimeFormat(*(pu8Date))+2)%7;

}

return u8week;

}

/**

******************************************************************************

**\brief
RTC
根据年月获取天数

**

**\param [in] u8month
月份,u8year年份

**

**\retval u8day
天数

**

******************************************************************************/

uint8_t Get_Month_Max_Day(uint8_t u8month,uint8_t u8year)

{

uint8_tu8day = 0;

u8day= Cnst_Month_Tbl[u8month - 1];

if((u8month== 2) && ((u8year % 4) == 0))

{

u8day++;

}

return(u8day);//day
的格式是bcd码,例如;日为31天,day=0x31

}

/**

******************************************************************************

**\brief
RTC
根据日期计算周数

**

**\param [in] pu8buf
日期时间数据,u8len检查数据长度,u8limit_min最小值,u8limit_max最大值

**

**\retval Error
错误,Ok校验正确

**

******************************************************************************/

en_result_t Check_BCD_Format(uint8_tu8data,uint8_t u8limit_min, uint8_t u8limit_max)

{

if (((u8data & 0x0F) > 0x09) || ((u8data & 0xF0) > 0x90)

||(u8data > u8limit_max) || (u8data < u8limit_min))

{

return Error;

}

return Ok;

}

/**

******************************************************************************

**\brief
RTC
时间格式检测

**

**\param [in] pu8TimeDate
日期时间数据,u8Mode检测模式

**

**\retval enRet
校验结果

**

******************************************************************************/

en_result_tRtc_CheckDateTimeFormat(uint8_t* pu8TimeDate,uint8_t u8Mode)

{

uint8_t u8i=0;

uint8_t u8mon_max_day = 0x28;

uint8_t u8date[3];

en_result_t enRet;

while(u8i<7)

{

if(u8Mode&&(1<<u8i))

{

switch(u8i)

{

case 0:

enRet =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59);//

break;

case 1: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59);//

break;

case 2:

if(Rtc12h == M0P_RTC->CR0_f.AMPM)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12);//

else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24);

break;

case 3: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06);

break;

case 4: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31);

u8date[0] = *pu8TimeDate;

break;

case 5: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12);

u8date[1] = *pu8TimeDate;

break;

case 6:

enRet =Check_BCD_Format(*pu8TimeDate,0x00,0x99);

u8date[2] = *pu8TimeDate;

break;

}

pu8TimeDate++;

}

if(enRet!=Ok)

return enRet;

u8i++;

}

if((u8Mode&0x10)&&(u8Mode&0x20))

{

if(u8Mode&0x40)

u8mon_max_day= Get_Month_Max_Day(Change_DateTimeFormat(u8date[1]),Change_DateTimeFormat(u8date[2]));

else

u8mon_max_day= Get_Month_Max_Day(Change_DateTimeFormat(u8date[1]), 1);

if(u8date[0]>u8mon_max_day)

returnError;

}

if((u8Mode&0x10)&&(!(u8Mode&0x20)))

{

if(u8date[0]>0x28)

returnError;

}

enRet = Ok;

return(enRet);

}

/**

******************************************************************************

**\brief
RTC
设置时间函数

**

**\param [in] pstcTimeDate
日期时间数据、bUpdateTime是否更改时间、bUpdateDate是否更改日期

**

**\retval Ok
设置正常

**\retval ErrorTimeout
时间溢出错误

******************************************************************************/

en_result_tRtc_WriteDateTime(stc_rtc_time_t* pstcTimeDate,boolean_t bUpdateTime,

boolean_t bUpdateDate)

{

int32_t u32TimeOut;

u32TimeOut = RTC_TIMEOUT;

uint8_t* pu8TimeDate;

en_result_t enRet = Ok;

pu8TimeDate = &pstcTimeDate->u8Second;

ASSERT(NULL != pstcTimeDate);

if(1 == M0P_RTC->CR0_f.START)

{

M0P_RTC->CR1_f.WAIT = 1;

while(--u32TimeOut)

{

if(M0P_RTC->CR1_f.WAITF)

{

break;

}

}

if(u32TimeOut==0)

{

return ErrorTimeout;

}

}

if(TRUE == bUpdateTime)

{

enRet = Rtc_CheckDateTimeFormat(pu8TimeDate,CkTime);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M0P_RTC->SEC = pstcTimeDate->u8Second;

M0P_RTC->MIN = pstcTimeDate->u8Minute;

M0P_RTC->HOUR = pstcTimeDate->u8Hour;

}

if(TRUE == bUpdateDate)

{

enRet = Rtc_CheckDateTimeFormat(pu8TimeDate,CkDate);

if(enRet != Ok)

return enRet;

M0P_RTC->DAY = pstcTimeDate->u8Day;

M0P_RTC->MON = pstcTimeDate->u8Month;

M0P_RTC->YEAR = pstcTimeDate->u8Year;

M0P_RTC->WEEK = pstcTimeDate->u8DayOfWeek;

}

M0P_RTC->CR1_f.WAIT = 0;

if(1 == M0P_RTC->CR0_f.START)

while(M0P_RTC->CR1_f.WAITF);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获取时间函数

**

**\param [in] pstcTimeDate
日期时间数据

**

**\retval Ok
获取正常

**\retval ErrorTimeout
时间溢出错误

******************************************************************************/

en_result_tRtc_ReadDateTime(stc_rtc_time_t* pstcTimeDate)

{

uint32_t u32TimeOut;

uint8_t
u8DayOfWeek, u8BcdSec,u8BcdMin, u8BcdHour, u8Day, u8Month, u8Year;

ASSERT(NULL != pstcTimeDate);

u32TimeOut = RTC_TIMEOUT;

if(1 == M0P_RTC->CR0_f.START)

{

M0P_RTC->CR1_f.WAIT = 1;

while(u32TimeOut--)

{

if(M0P_RTC->CR1_f.WAITF)

{

break;

}

}

if(u32TimeOut==0)

{

return ErrorTimeout;

}

}

u8BcdSec
= M0P_RTC->SEC;

u8BcdMin
= M0P_RTC->MIN;

u8BcdHour = M0P_RTC->HOUR;

u8Day
= M0P_RTC->DAY;

u8Month
= M0P_RTC->MON;

u8Year
= M0P_RTC->YEAR;

u8DayOfWeek = M0P_RTC->WEEK;

pstcTimeDate->u8Second = u8BcdSec;//BcdToDec(u8BcdSec);

pstcTimeDate->u8Minute = u8BcdMin;//BcdToDec(u8BcdMin);

pstcTimeDate->u8Hour
=u8BcdHour;//BcdToDec(u8BcdHour);

pstcTimeDate->u8Day
=u8Day;//BcdToDec(u8Day);

pstcTimeDate->u8Month
=u8Month;//BcdToDec(u8Month);

pstcTimeDate->u8Year
=u8Year;//BcdToDec(u8Year);

pstcTimeDate->u8DayOfWeek = u8DayOfWeek;//BcdToDec(u8DayOfWeek);

M0P_RTC->CR1_f.WAIT = 0;

if(1 == M0P_RTC->CR0_f.START)

while(M0P_RTC->CR1_f.WAITF);

return Ok;

}

/**

******************************************************************************

**\brief
RTC
计数or读写状态获取

**

**\param [in]

**

**\retval
计数or读写状态

**

******************************************************************************/

boolean_t Rtc_RDStatus(void)

{

boolean_t bRet;

bRet = M0P_RTC->CR1_f.WAITF;

return bRet;

}

/**

******************************************************************************

**\brief
RTC
闹钟中断使能

**

**\param [in] enordis
中断使能or禁止

**

**\retval Ok
设置成功

**

******************************************************************************/

en_result_tRtc_EnAlarmIrq(en_rtc_alarmirq_t enIrqEn)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M0P_RTC->CR1_f.ALMIE = enIrqEn;

Rtc_ClrIrqStatus(RtcAlmf);//
使能中断后清除中断请求标记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中断请求状态获取

**

**\param [in] enIrqSel
获取哪种中断请求

**

**\retval
中断请求状态

**

******************************************************************************/

boolean_t Rtc_GetIrqStatus(en_rtc_status_irq_tenIrqSel)

{

boolean_t bRet = FALSE;

ASSERT(IS_VALID_IRQ_SEL(enIrqSel));

switch(enIrqSel)

{

case RtcPrdf:

(M0P_RTC->CR1_f.PRDF == 1)?(bRet = TRUE) : (bRet = FALSE);

break;

case RtcAlmf :

(M0P_RTC->CR1_f.ALMF == 1)?(bRet = TRUE) : (bRet = FALSE);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bRet;

}

/**

******************************************************************************

**\brief
RTC
中断请求清除

**

**\param [in] enIrqSel
清除哪种中断请求

**

**\retval Ok
清除成功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清除失败

******************************************************************************/

en_result_tRtc_ClrIrqStatus(en_rtc_status_irq_t enIrqSel)

{

ASSERT(IS_VALID_IRQ_SEL(enIrqSel));

switch(enIrqSel)

{

case RtcPrdf:

M0P_RTC->CR1_f.PRDF = 0;

break;

case
RtcAlmf:

M0P_RTC->CR1_f.ALMF = 0;

break;

default:

return ErrorInvalidParameter;

}

return Ok;

}

/**

******************************************************************************

**\brief
RTC
中断处理函数接口获取

**

**\param [in]

**

**\retval
接口函数地址

**

******************************************************************************/

static stc_rtc_intern_cb_t*RtcGetInternDataCb(void)

{

return &stcRtcIrqCb;

}

/**

******************************************************************************

**\brief
RTC
总体初始化函数

**

**\param [in] pstcRtcConfig
初始化结构

**

**\retval Ok
初始化成功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初始化错误

******************************************************************************/

en_result_t Rtc_Init(stc_rtc_config_t*pstcRtcConfig)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stc_rtc_intern_cb_t* pstcRtcInternCb;

if(NULL == pstcRtcConfig)

return Error;

pstcRtcInternCb =
RtcGetInternDataCb();

enRet = Rtc_SelClk(pstcRtcConfig->enClkSel);

enRet = Rtc_SetAmPm(pstcRtcConfig->enAmpmSel);

if(enRet != Ok)

{

return enRet;

}

if(NULL != pstcRtcConfig->pstcCycSel)

{

if(Ok != Rtc_SetCyc(pstcRtcConfig->pstcCycSel))

return Error;

}

if(NULL != pstcRtcConfig->pstcTimeDate)

{

if(Ok != Rtc_WriteDateTime(pstcRtcConfig->pstcTimeDate,TRUE,TRUE))

return Error;

}

if(NULL != pstcRtcConfig->pstcIrqCb)

{

pstcRtcInternCb->pfnAlarmIrqCb =pstcRtcConfig->pstcIrqCb->pfnAlarmIrqCb;

pstcRtcInternCb->pfnTimerIrqCb =pstcRtcConfig->pstcIrqCb->pfnTimerIrqCb;

}

if(TRUE == pstcRtcConfig->bTouchNvic)

{

EnableNvic(RTC_IRQn,DDL_IRQ_LEVEL_DEFAULT,TRUE);

}

else

{

EnableNvic(RTC_IRQn,DDL_IRQ_LEVEL_DEFAULT,FALSE);

}

return enRet;

}

/**

******************************************************************************

**\brief
RTC
计数禁止函数

**

**\param [in]

**

**\retval Ok
禁止设置成功

**

******************************************************************************/

en_result_t Rtc_DeInit(void)

{

EnableNvic(RTC_IRQn,DDL_IRQ_LEVEL_DEFAULT,FALSE);

Rtc_DisableFunc(RtcCount);

Rtc_DisableFunc(RtcAlarmEn);

Rtc_DisableFunc(Rtc_ComenEn);

Rtc_DisableFunc(Rtc1HzOutEn);

return Ok;

}

/**

******************************************************************************

**\brief
RTC
中断处理函数

**

**\param [in]

**

**\retval

**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stc_rtc_intern_cb_t* pstcRtcInternCb;

pstcRtcInternCb = RtcGetInternDataCb() ;

if(TRUE == M0P_RTC->CR1_f.ALMF)

{

M0P_RTC->CR1_f.ALMF = 0u;

if(NULL != pstcRtcInternCb->pfnAlarmIrqCb)

{

pstcRtcInternCb->pfnAlarmIrqCb();

}

}

if(TRUE == M0P_RTC->CR1_f.PRDF)

{

M0P_RTC->CR1_f.PRDF = 0;

if(NULL != pstcRtcInternCb->pfnTimerIrqCb)

{

pstcRtcInternCb->pfnTimerIrqCb();

}

}

}

static void RtcCycCb(void)

{

cyccnt++;

flg = ~flg;

Gpio_SetIO(3,3,flg);

}

static void RtcAlarmCb(void)

{

u8Alarmcnt++;

}

int32_t main(void)

{

stc_rtc_config_t stcRtcConfig;

stc_rtc_irq_cb_t stcIrqCb;

stc_rtc_time_t
stcTime;

stc_rtc_alarmset_t stcAlarm;

stc_rtc_cyc_sel_t
stcCycSel;

DDL_ZERO_STRUCT(stcRtcConfig);

DDL_ZERO_STRUCT(stcIrqCb);

DDL_ZERO_STRUCT(stcAlarm);

DDL_ZERO_STRUCT(stcTime);

DDL_ZERO_STRUCT(stcCycSel);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Gpio,TRUE);//
使能GPIO时钟

Gpio_SetAnalog(1,4,1);//
配置成模拟端口即为晶振口

Gpio_SetAnalog(1,5,1);

Clk_Enable(ClkXTL, TRUE);//
开启外部晶振32.768

//Clk_Enable(ClkRCL, TRUE);

//Clk_Enable(ClkXTH, TRUE);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Rtc,TRUE);//
使能rtc时钟

stcRtcConfig.enClkSel = RtcClk32768;//RtcClkHxt1024;//RtcClk32;//

stcRtcConfig.enAmpmSel = Rtc24h;//Rtc12h;//

stcTime.u8Year = 0x17;

stcTime.u8Month = 0x06;

stcTime.u8Day = 0x07;

stcTime.u8Hour = 0x12;

stcTime.u8Minute = 0x59;

stcTime.u8Second = 0x59;

stcTime.u8DayOfWeek = Rtc_CalWeek(&stcTime.u8Day);

stcRtcConfig.pstcTimeDate = &stcTime;

stcIrqCb.pfnAlarmIrqCb = RtcAlarmCb;

stcIrqCb.pfnTimerIrqCb = RtcCycCb;

stcRtcConfig.pstcIrqCb = &stcIrqCb;

stcRtcConfig.bTouchNvic = FALSE;

Rtc_DisableFunc(RtcCount);

Rtc_Init(&stcRtcConfig);

Rtc_EnableFunc(RtcCount);

Rtc_ReadDateTime(&stcReadTime);

while (1);

}

/******************************************************************************

*EOF (not trunc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