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树减少问题

楼主(2018-02-09):
请教一下,longestpath怎样减小呀,我试了set_clock_tree_opition,有作用,但只减小了一点,这个值还是有点大,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报一下最长的几条path 看下为什么走这么长,1、是不是有drc问题max_transition max_fanout ...
2、是不是时钟路径有问题 是否可以设exclude pin stop pin
如果都没问题
1、clock trantion 设大点
2、用大驱动的clk buf
3、调整floorplan

楼主(2018-03-12):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第一点是什么意思呀?drc的问题跟这个关系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让你看一下么? 看看会不会是drc的原因导致时钟树路径比较长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怎么看是不是DRC导致的,没有这样看过,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port_clock_tree  -clock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绝对值最大的slack,好像都是transition的问题,是要加BUF来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不修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去看为什么工具没解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layout中看,最长的DRC是由于net太长,工具没修掉,需要手动加什么命令,能修?还有如果调整floorplan将所有clock tree的cell都放到一起(root PIN的附近),会有其他影响吗

网友:
试着设置max buffer depth;或者使用大一点的inverter。再不行就尝试使用LVT,长tre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线太长 工具不修,而是工具不修,所以线太长。找到原因才是关键。当然 也可以手动修,时钟树长度不是一个hard rule。

网友(2023-10-23):
这个报告是怎么报出来的?用哪个命令,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