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差分PIPELINE-ADC 如果流片出来后FFT分析有二次谐波,可能是这些因素

楼主(2018-02-09):
PIPELINE-ADC 如果流片出来后FFT分析有二次谐波,可能是这些因素:1.inp,inp信号走的通路不match(从采样点开关到信号源处)
2.第一级的采样电路出现了disstortion,引起采样后的信号幅度和相位不对称。
3.第一级没用boost-sw。
4.电源太脏,对两个信号通路不一样。
5.测试信号源出现了相位误差(最坏)或者幅度误差。
6.没加加抗混叠滤波器
信号源推荐:安捷伦 8644 ,或者 安捷伦PSG,虽然我司也没有这个信号源 ,被其他信号源害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测试过一款公司设计的pipeline—adc,测试方案中ADC的差分输入信号是由巴伦提供的,测试结果显示:ADC的输出频谱中,二次谐波比较大(大于三次谐波)。在debug问题时,对巴伦的输出端做了频谱分析,发现巴伦的输出(adc的输入)二次谐波就很高,因此,我认为在测试ADC时首先要保证PCB板级上不会对输入信号造成干扰,其次再去定位芯片内部的问题。再说在测试时使用的信号源不好的话,就不能保证输出为单音信号,这样也会对测试造成干扰。

网友:
采样电路出现了disstor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看样我们俩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是测试PIPELINE-ADC出现了二次谐波,在思考哪里引起的这个问题,把整个PIPELINE-ADC进行前仿真了又做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二次谐波,或者较大的二次谐波,对其他也进行了全部的排查,也没有发现有地方能够引起二次谐波,最后才怀疑到是信号源(信号发生器+balun),balun(型号T1-1T-kk81)的作用是单端转差分用的,这个balun猜测应该在低频段(200k-10M)转出来的信号有二次谐波(具体表现是幅度或者相位不平衡了),所以才出现,由于我司没有这么多仪器,只能够靠理论分析和仿真去证实,请问你们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给大家分享一个文件,讲的比较详细。

Transformer-Coupled Front-End for wideband ad converters.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采样电路也确实有问题,第一级采样电路尽可能适用boost-sw,要不输入高频时会出现二次谐波。

网友:
先拿频谱仪看一下信号源的 distortion.

网友:
这个 ADC  的  频率多高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作频率为27Mhz

楼主:
再讨论讨论

网友(2019-10-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boost sw可以抑制二次谐波

网友(2020-07-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测试过一款公司设计的pipeline—adc,测试方案中ADC的差分输入信号是由巴伦 ...

“在debug问题时,对巴伦的输出端做了频谱分析,发现巴伦的输出(adc的输入)二次谐波就很高“                                            请问你说的对巴伦输出端做频谱分析是通过仿真还是实际通过频谱仪?如果是通过频谱仪去点巴伦输出信号,这样准吗?我现在用的0805封装的巴伦(相位不平衡为6deg),用频谱仪去点巴伦输出端似乎挺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