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wafer 测试可行性。

楼主(2018-02-11):
因为各种具体原因,PLL 无法封装测试,特来宝地咨询各位大侠wafer 测试的可行性。当然别无他求,也就看个基本功能,锁定,及输出频率了。
Fref=25~50M
Fout=800M, div到25M

有人做过类似工作吗?或有设么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
bonding出来测就好了

网友:
频率这么高,肯定不能BONDING出来,这个以前做wireless power translator做过,可以看一下patent,总体是降频率出来,但是和CLOCK不同的是,要测出PLL本身的一些特性,考虑拉出两路。

网友:
降频或者LVDS输出

网友:
降频输出呗

网友:
If Fout=800MHz and div to 25MHz to measure,
is there a probe pad in the chip?

If there is a probe pad for 25MHz, you can use an active probe to measure the clock.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就是test pad for 25M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News for you.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