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电压输入时 ldo功耗会太大

楼主(2018-02-11):
问一下, 有些人使用一般 LDO 7805 . 但是当高电压输入时 vin >30v ,
ldo功耗会太大, 简易方式串电阻,    sot89 能耐不高
但是好像没人喜欢使用 buck 方式, 可能是须要电感. 价格贵.
但是使用 switch Cap 也应该可以降压.  因为switch 会增加 ripple noise 还有emi 吗?
Ti 有个使用switch cap 一直说可以更pcb 空间 .
Introduction to the Series Capacitor Buck Converter

swicth cap 的buck 如果使用sot236  sot235 应该价格不会比 sot89 7805 贵多少 , 只有多小电容.
但是好像很多都还是使用 7805 +串电阻 , 但是明明 ldo 效率就差, 串电阻只是把热分到电阻阿

网友:
switch cap 虽然不需要inductor,但是还是开关器件,效率肯定比LDO高,但是有开关器件本身问题,如EMI,NOISE

网友:
使用 7805 +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