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获取当前lsw菜单中的选中层

楼主(2018-02-12):
在写一个画圆的skill函数,需要用到lsw中的选中层,就像画path那样,使用的时候自动调用lsw中的选中层。是否有函数可以返回选中层名称!

网友A:
必须有
leGetEntry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6-25):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
leGetEntryLayer()

如果窗口内选中的layer呢 哪个函数可以返回选中层的名字和属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窗口内选中的layer呢 哪个函数可以返回选中层的名字和属性

geGetSelSet()~>l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GetSelSet()~>lpp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