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AXI vip编译问题

楼主(2018-02-12):
AXI vip编译要花挺长时间的,一般修改环境又不会更改AXI相关的部分,请问可以使AXI vip在更改环境后二次编译的时候不重新编译吗?

楼主:
VCS提供partition compile,里面说可以将vip分区出来,让它不再二次编译。
但是没有接下来的明确说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VIP自带的例子里就有partition compile的脚本,怎么会没有进一步说明呢

网友(2018-07-08):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s家的axi VIP有scoreboard组件么 现在拿着c家的VIP example没有看到scoreboard 不知道楼主当时是怎么增加组件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