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signaltap波形显示问题

楼主(2018-02-13):
由于signaltap抓取的不同的数据之间位数相差比较大,导致把数据类型设置为signed line chart时,有些位数较大的数据显示不出波形(但有数据输出),求大神们解答一下,如何让波形显示出来

网友:
不很明白,贴图看看啊。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的很不清楚,只要不饱和就不会

网友:
如果位数较大的数据大小比较小,比如16bit位宽但是实际数据只用到8bit,那么line的变化很小,看得不明显。重新调整一下group位数可以显示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