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的时候,怎么执行以及sdf加不加的方法和区别

楼主(2018-02-14):
hi,
后端同事扔过来综合后的网表和sdf文件,分别是 xxx.v和yyy.sdf,

问题1:
那后仿的时候,用xxx.v网表替换掉原来的rtl文件
1) 如果只带网表仿真那么,  irun xxx.v  (其他命令)
2)如果带网表和sdf信息那么, irun xxx.v -sdf_file yyy.sdf (其他命令)
dump波形是不是这样就可以。

问题2:
为什么dump出来的两个fsdb文件后端同事说功耗仿真结果都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是可能fsdb和vcd有区别的原因?需要fsdb2vcd转换成 vcd文件?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每个仿真的意义。
不带sdf,只用netlist替换rtl,我们一般称之为门级仿真,仿真速度很快,和rtl没有明显区别,你如果要做功耗分析用这个就够了。波形如果dump的fadb格式,用命令转一下就可以了。
至于带sdf的仿真,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后仿真,首先需要PR网表,STA得到的sdf文件,输入输出演示文件以及异步路径文件(即不做timing check的路径)。后仿真是为了发现布局布线的时序问题,和你要的功耗分析没有什么关系,你如果没有输入输出延时以异步路径文件,你后仿真还直接能pass,那我严重怀疑你的sdf没有吃进去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还要用sdf_annotate调用SDF文件,并指定corner

网友:
   请问什么是输入输出演示文件? 是用来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