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dence Virtuoso时遇到全局电源地问题

楼主(2018-02-15):
如题,在设计一个数模混合电路时,数字模块调用的是全局电源地的标准单元,我需要将模拟电路的输出作为数字电路的电源,请问各位大牛在电路设计中如何实现?十分感谢!!PS:标准单元的symbol没有电源和地的PIN,在电路内部是vdd!和gnd!.

网友:
模拟电路的输出作为数字电路的电源,需要至少把模拟电路的输出用放大器放大吧。不过不管怎样至少数字电路看似肯定非常不稳定。

网友:
I dont see the GDS inside... Can u please upload?

网友(2020-06-19):
请问题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21-09-27):
我听说在ADE设置中可以手动添加全局的电源地,但是不知道在哪设置,希望有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2022-07-28):
顶一下,我像也知道答案。我在调用数字cell的网表参与模拟的仿真的时候,有些VNW,VPW没连出pin来,不知道怎么给它们设置全局的电源和地。

网友(2024-02-05):
不知道问的是不是混仿的,要用connect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