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学生请教一个问题 在仿真的时候感觉和书本上的不太一致。。

楼主(2018-02-18):
如题   我用P管来传输高电平 ,但是仿真的时候P管并没有书上那样完全传输高电平 @)PW461(WE_Y%@29JZ)NMF6.png

网友:
MOS曲线再好好学习下

网友:
算算饱和电流吧 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w太小,ron太大,上拉电流不足

网友:
所谓的Pmos传输高压只是一个让大家方便理解的简单说法。再怎么样PMOS导通也不可能0欧姆电阻啊。 你的电路在PMOS导通以后就是一个电阻分压电路。

网友:
慢慢来。新人有研究精神总是好的。
我一直告诉大家 MOS 就是一个水库系统:
Gate就是闸门   Source  就是水源   Drain 就是河道。
Vth 相当于闸门自重, 需要大于自重水闸才会被提起。
当闸门提起高度小于水面高度时候,闸门提起的高度决定了闸门放水速度。此时等效于  (Vds>Vgs-Vth) 也就是饱和区。这时候Vgs (闸门高度)主导水流量

当闸门高度 高出水面的时候,水库水源(source) 和河道(Drain) 的落差(Vds) 将主导水流速度。这是线性区。

直观理解以后再看公式会豁然开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