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部正反馈为什么可以带来迟滞特性?

楼主(2018-02-19):
以这个图为例,哪位大佬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当M7和M8管的宽长比大于M3和M5后会带来迟滞性?

以这个图为例,哪位大佬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当M7和M8管的宽长比大于M3和M5后会带来迟滞性?

以这个图为例,哪位大佬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当M7和M8管的宽长比大于M3和M5后会带来迟滞性?

网友A:
因为第一级输出电阻1/gm3-1/gm7<0形成了正反馈。

为什么正反馈带来迟滞性,这里的迟滞不是指狭义的双门限迟滞。
如果正反馈,一旦输入电压被获得,即使输入在门限附近有微弱变化也不能改变输出了。这时候个电路不能直接用,还要加reset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反馈支路的确定我还是比较习惯用瞬时极性法来判断(#^.^#)
可以帮忙看一下这段话中提到的共源节点负反馈是什么意思吗?负反馈回路是怎样的,可以帮我指出来吗?

网友B:
书中M1/M2 share 同一个电流源(来自M5)。 去掉M6/M7后就是普通比较器。但是因为M1/M2是共享一个电流源,形成一个源级负反馈效应。

正反馈比较容易考虑 去掉M4/M3 很明显看到。

为什么正反馈会带来迟滞,这个事儿可以这么想:
天平(跷跷板)是现实生活中最简单的平衡系统。 如果 两个小孩坐在无摩擦力的跷跷板上,一个小孩固定,一个小孩可以滑动,一旦失去平衡,可以滑动的一方,必将靠近或远离原来位置。于是把跷跷板转向必然不是原来那么多力气可以搞定的。。。 如果两个小朋友都不能滑动,就不会出现迟滞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源级负反馈效应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说源级负反馈,不恰当,容易引起误解。  我这样说 看看能不能让你明白:
我们只看M1/M3.  其他部分忽略。 M3如果是电阻,那么M1drain端看到的阻抗就是不变的。
输入到输出的传输函数,和 Gm1*Rout  相关。  如果M1 gate电压升高, M1的drain电压下降,入宫M3是个理想电阻,那drain就自然下降吧。  可是M3不是电阻, M1的dain 电压下降 意味着M3的gate to source(Vgs) 电压升高。如果M3的Vgs 升高,M3的等效电阻就下降, 于是抑制了M1 输入电压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感觉您的这个解释还蛮容易理解的。但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说正反馈强度大于负反馈强度的时候就会引入迟滞性,是可以根据增益(如你提到的Gm1*rout)表达式看出来吗?

网友(2021-06-30):
学习啦,打卡打卡

网友(2022-06-13):
迟滞是因为W/L的不同导致其VGS不同,正反馈大于负反馈加强迟滞的效果,其反转特性曲线更加陡峭。书上说的很清晰,电流的分配临界点就是迟滞点。

网友C(2022-10-13):
引用 网友A:
因为第一级输出电阻1/gm3-1/gm7

总结的很好,想借楼继续引入一个问题,反相器的下一级为一个锁存器,也即你说的正反馈,我直流扫描可以得出,他加快了翻转速度,同时也引入了一个迟滞。可是我不理解你说的,输入微弱的变化不会引起输出的变化是什么意思。这个微弱的变化可以用什么来仿真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总结的很好,想借楼继续引入一个问题,反相器的下一级为一个锁存器,也即你说的正反馈,我直流扫描可以得 ...

输入微弱的变化不会引起输出的变化,就是说的迟滞,只是我表述不准确而已。迟滞本身作用就是,输入短暂的小幅度的迟滞范围内的变化不改变输出0还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微弱的变化不会引起输出的变化,就是说的迟滞,只是我表述不准确而已。迟滞本身作用就是,输入短暂的 ...

这样讲我明白了很多!我一直还在想怎么给加入一个尖峰仿真呢。。。谢谢

网友D(2023-08-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图是哪本书里的,谢谢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图是哪本书里的,谢谢

艾伦的第八章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B:
书中M1/M2 share 同一个电流源(来自M5)。 去掉M6/M7后就是普通比较器。但是因为M1/M2是共享一个电流源, ...

您说的这个例子还不太理解,可以再阐述一下吗

网友E(2024-12-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教材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教材

艾伦的书第八章,比较器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B:
说源级负反馈,不恰当,容易引起误解。  我这样说 看看能不能让你明白:
我们只看M1/M3.  其他部分忽略。 M ...

这段讲得真好,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