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电路讨论, 电阻到电压转换设计

楼主(2018-02-20):
各位大牛,我对双极电路不精通,现在有一个小电路想求助一下 (电阻到电压转换器), 多谢了!

外接电阻到VDD,  阻抗100 10K输出电压在+/- 100mV左右, 电压有点偏差没有关系,寻找一个简单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做一个基准电流,I*Rext=Vext,再做一个对数电路,产生Vout=A*ln(Vext)+B。
应该可以更简化,比如直接用对数电路。

网友:
直接用对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