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如何 create scenario

楼主(2018-02-22):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在研究ICC2,到create_scenario就一直报错,我的大体格式:
set tluplus_file { cbest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cln65g+_1p08m+alrdl_cbest.itf.tluplus }
set layer_map_file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layer.map

create_scenario -name FUNC_ss::ssg0p9v125c -corner ssg0p9v125c -mode FUNC_ss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library tcbn65gplusbwp12tlt   \
LTCOM
从icc到icc2还没调整过来,请见谅。
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下该如何改正。以及scenario、corner、mode各自的意义以及关系(还不是很清楚)
谢谢!!!

网友:
create_scenario
current_mode
current_scenario
set_scenario_status
set_parasitic_parameters

网友:
具体语法可以看man page;

scenario=corner+mode;
corner指PVT; 温度 电压 mos开启关断速度。
mode包括Func mode 和 scan mode;

网友(2018-09-28):
有沒有實例啊

网友(2019-04-24):
有沒有實例

网友A(2022-07-26):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学习icc2,我发现在没有创建scenario之前读入约束sdc总是报错。只有在创建完scenario后再在mode下读入sdc文件才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学习icc2,我发现在没有创建scenario之前读入约束sdc总是报错。只有在创建 ...

set corners  { max  min }
set tlup(max)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tluplus
set tlup(min)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tluplus
set tlup_map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star.map

set opcond(max)  ss_1p35v_125c  ;# from db operating condition
set opcond(min)  ff_1p65v_-40c

set modes  {func}
set sdc(func) */*.sdc
remove_corners -all
remove_modes -all
remove_scenario -all

foreach var $corners {
   create_corner $var
}
foreach var $modes {
   create_mode $var
}
foreach c $corners {
   foreach m $modes {
      create_scenario -name ${m}_${c} -mode $m -corner $c
   }
}

foreach var $corners {
   current_corner $var
   read_parasitic_tech -tlup $tlup($var) -layermap $tlup_map
   set_parasitic_parameters -late_spec $tlup($var) -early_spec $tlup($var)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pcond($var)
}

foreach m $modes {
   foreach_in_coll s [get_scenarios -mode $m] {
      current_scenario $s
      source $sdc($m)
   }
}

set_scenario_status -all -active true [all_scenarios]

current_scenario func_max

网友B:
引用 楼主:
set corners  { max  min }
set tlup(max)  ./library/tech/starxt/tluplus/*.tluplus
set tlup(min)  ...

请教下 sdc文件需要分割吗? 还是source一个整体的sdc就可以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sdc文件需要分割吗? 还是source一个整体的sdc就可以了?谢谢啦

不需要分割,一个mode对应一个sdc,完整的source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分割,一个mode对应一个sdc,完整的source就行

看workshop 以为是分割是必须的,受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