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isive 14.10 64位破解无效

楼主(2018-02-22):
装了incisive 14.10并破解后, irun命令可以正常找到license,但是irun -64bit就无法找到license,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是破解程序的问题还是license文件的问题呢?

楼主:
自答:应该是破解程序的问题,使用152的破解程序后就可以了。 顺便再求个synopsys和cadence license同时运行的方法~

网友:
端口不一样,执行两遍lmgrd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教程很详细,应该可以搞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2018-04-12):
回复 楼主:
能共享一下破解的文件吗?

网友(2018-05-26):
回复 楼主:

你好,可否发一下破解文件,我安装了INCISIV13 以及14都是只能使用32bit,没办法启动64bit软件,希望可以分享下破解文件,thanks,qq:17212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