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带芯片验证

楼主(2018-02-22):
各位,换工作,找了家做基带芯片的,验证方向的,想问一下这个一般需要哪些知识,此外,以后换工作的话面广吗

谢谢!

网友:
通信知识现学,验证知识吃透了,怎么换都可以呀。如果能用到SOC架构方面的验证,那又高大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海思,展讯,还有很多做5G, WIFI的公司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baseband需要一些通信的知识,看看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

网友:
可能现在就是海思

网友:
我之前做过铜线基带,说说最深的两点感受:
1 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 这是理解数据流的基本。
2 c++/c 对于理解协议和定位问题非常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