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ggnmos的gate接法问题

楼主(2018-02-22):
以前设计电路时没有注意到ESD中的ggnmos的接发。现在发现有很多种方法,而且使用得很普遍,有时候在同一颗芯片中,不同的pin使用不同的接发。求大神讲解下一下三种的不同。另外的问题就是对于第四种接法,有时候用在IO中,为什么需要两个ggnmos做cascode呢?这样接比起一个等效管子的好处是什么?

谢谢!

网友:
第2和 第 3种 没见过,第四种 应该是高压的 PIN采用多个esd串连
2和3中若vdd没有电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8-03-26):
1,2,3是后者用mos管替代前者电阻部分,因为电阻只是简单的直流特性,而mos管寄生电容,可以交流耦合。4是两级ESD.

网友:
4一般使用在使用端口需要耐高压的场合,如在端口需要耐5V时,这时需要使用两个3.3V的管子串联

网友A(2018-06-30):
用在IO的CASCODE一般是用在HV TOLERANCE的IO的,你如果看上面P管的WELL,就会发现WELL不是直接接VDD的,是通过偏置电路偏置电压的。

CASCODE严格来说并不比一个N的更好,而且这个时候因为上面P的WELL等于是FLOAT的,NMOS这个时候一定要打ESD IMPLANT,也就是一定需要这个NMOS工作在SNAPBACK的情况。而普通的IO,基本就是DIODE的方式工作。

网友(2020-01-25):
2 and 3 options are soft tied GGNMOS, especially,  for the CDM event protection.

网友B(2020-05-06):
引用 网友A:
用在IO的CASCODE一般是用在HV TOLERANCE的IO的,你如果看上面P管的WELL,就会发现WELL不是直接接VDD的,是 ...

请教下,图3的结构,当IO对GND打正电压的时候,NMOS MN1的gate是悬空的,是不是有利于降低VT1,还是想让MN1在击穿之前有个瞬间打开的过程?这也就是MN2和MP1存在的意义?而且是否只有psub的电压被抬高,MN2才能开启,从而MN1的电压才能接到GND上?这样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C(2021-08-11):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图3的结构,当IO对GND打正电压的时候,NMOS MN1的gate是悬空的,是不是有利于降低VT1,还是想让M ...

我也疑惑的地方在于,2、3这种是在VDD上电的情况下才工作的吧?在ESD测试的时候,VDD接地,pad处于PS、NS的时候。2、3与1之间的区别就大了呀,感觉……

网友(2021-12-03):
引用 网友C:
我也疑惑的地方在于,2、3这种是在VDD上电的情况下才工作的吧?在ESD测试的时候,VDD接地,pad处于PS、NS ...

接VDD的那根线应该直接接到pin上,做成gcnmos,可改善ggnmos不均匀导通的特性。

网友D(2022-04-22):
想问一下,1电路中的R是必须要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1电路中的R是必须要的吗

不是必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必须的吧

加上那个电阻对于GGNMOS的均匀开启会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