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DC优化策略的问题

楼主(2018-02-23):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下面的两个逻辑应该是等价的,但是考虑到逻辑1用了一个5bit的比较器,担心在面积、功耗和timing上都有问题,想知道这样的逻辑在DC的时候会被“智能”的优化成类似逻辑2的表达么?

会不会说在DC的时候timing非常松,这条路径不会变成关键路径,就不会被优化了?

逻辑1:assign a = b & (C[11:7] < 5'b1110_0)

逻辑2:assign a = b & !( &c[11:9] );

网友:
dc工具主要还是时序驱动
没有slack优化一定是有限的

但原则上
设计或者架构上能优化的
不要依赖工具
工具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