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如何处理false path和multi-cycle path?

楼主(2018-02-23):
对false path和multi-cycle path的处理有些疑问,求大神指教!1.对于stuck-at fault,产生atpg pattern的时候并没有输入sdc,请问tool是如何处理这些path的?
2.对于transition fault,产生atpg pattern的时候读了sdc,我的理解是tool会mask掉这些path,所以会损失coverage,请问是不是这样?
3.如果可以修改rtl/netlist,请问怎么做能够不损失coverage?
谢谢!

网友:
我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对于stuck-at fault,不用去读入SDC,工具对于stuck-at fault是相当于静态处理,速度都是很慢的,不太会有因false path和multicycle path的问题。

对于transition fault,因为是speed test,所以需要这些信息,否则会有violation,atpg工具对false path是会做mask处理,但是对multicycle path要看情况,如果你设计中有occ,首先要看occ是能支持多少pulse,如果multicycle 数超过了,工具因为产生不了这么多capture pulse就不行了,另外就是看multicycle的两个clock domain在atpg工具中看是否是同步关系,如果不是也不行,工具可能都是做false path处理进行mask,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对于只有multicycle -hold的约束直接做false path处理的,无效的或冗余的约束等可能也会导致coverage掉很多。

我在这个方面碰到的问题是,因为读入了multicycle约束后,要达到同样的test coverage需要增加很多pattern count,看着很异常,因为我设计中的oCC最大可以支持4-pulse,而我的multicycle约束中不会超过multicycle 4,生成的pattern中看着也是如此的,看着挺正常,但是还是看到读入mulit cycle约束后工具增加了很多mask,而且用report_false_path -X_statistics可以看到因每条约束增加mask的数量,目前还是没有搞清楚具体的原因,坛里的大牛们能否详细的解释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24-11-07):
mark一下,蹲个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