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如何仿真时序

楼主(2018-02-23):
想用标准单元库仿真某个模块的延时,.V文件给出的模块没有延时,如`timescale 1ns/10ps
`celldefine
module AND2CLKHD2X (Z, A, B);
input  A ;
input  B ;
output Z ;

   and (Z, A, B);

   specify
     // path delays
     (A *> Z) = (0, 0);
     (B *> Z) = (0, 0);

   endspecify

endmodule
`endcelldefine只能用功能仿真

1、可不可以给延时赋值?就是用lib中的延时,可是lib中的延时6*6,有很多的;
2、还有就是关键lib这个库到底怎么用,它无法编译,能用来仿真延时吗?;
3、只用midelsim行吗?还是一定要综合,布局布线?

网友(2018-05-05):
需要PR配合,提取place & route 之后的寄生参数,反标,在tb中吃进去反标文件(.sdf),这样就有实际延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这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