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跑出来的pattern在实际芯片上失效

楼主(2018-02-24):
tmax生成的dft pattern,用tmax fault simulation以及VCS仿真parallel模式,都可以pass,显示0 mismatch,但是用实际的芯片去跑的时候,会出来几千个位置的失效,失效位置不同芯片之间有细微差异,但是大致是相同的。
用vcs去跑的时候是有加上sdf文件的,跑了几个conner都是0mismatch

想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网友:
是不是跑serial更真实一点

网友:
跑一下serial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过serial,也是0mismatch

楼主:
回复 3# jacky.sun serial 和 parallel模式都是0mismatch,很困惑

网友:
有可能是制成工艺上的问题导致的faul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所有的dies回来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失效,且失效并不是很稳定。这样子的话,基本dft pattern就没法用了。
想请教一下,一般这种失效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试过加电压或者降时钟了吗?shmoo做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shmoo是什么 能解释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电压,降时钟,移动采样点都试过,但是出来的fail点一直不稳定。

网友(2019-05-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之前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设计上没有找到原因,后来用func pattern代替了

网友(2019-09-10):
这个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啊?我很好奇,这个func pattern时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2019-10-11):
会不会是power 上的问题呢?可不可以做一下diagnosis 去找一下fail point?

网友E:
只跑chain test 可以过吗?   同一个片子  多测几次  每次的fail cycle相同吗?

网友F:
之前在跑dft pattern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到有300-500个fail point,但是比较固定,一般做法就是mask掉

fail piont的位置不固定的话,有可能是测试机的信号线差异,或者过长导致的。比如输入的时候可能就错了,shift出来基本上就错了。

这种情况,确实很难调试,选对合适平台比较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ATE设备上基本都会提供这个功能

就是类似于参数扫描,遍历等
有一维shmoo,二维shmoo

一维就是一个参数变,比如电压固定,在一定范围扫描工作频率,测电流,达到一个随工作频率变化的功耗值
二维就是2个参数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ATE设备上基本都会提供这个功能

就是类似于参数扫描,遍历等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跑chain test 可以过吗?   同一个片子  多测几次  每次的fail cycle相同吗?

只跑chain test 能过,
同一个片子出来的错误基本是一致的,偶尔一两个cyc不一致
不同片子的错误也是大部分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在跑dft pattern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到有300-500个fail point,但是比较固定,一般做法就 ...

是的,但是有时候fail point不是很固定,不同的芯片之间有几个cyc的差异。
这时候做Pattern mask就会比较困难。
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有时候用网表后仿跑parallel都是能pass的,实际上芯片就是会失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有时候fail point不是很固定,不同的芯片之间有几个cyc的差异。
这时候做Pattern mask就会比较 ...

你用的是什么ATE平台

我们调试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我们93k平台,出错点算是比较稳定的,多测了一些die,然后把出错的位置mask掉。

然后测整片wafer,scan大概2-3%的fail比例,但是release到实际工厂的时候,fail比例更低了,
分析原因的话,一个是可能接触更好了。二是可能生产环境比实验室验更严格一些了。洁净度更高; 和其他平台比,docking的方式信号线更短,信号质量要好

在其他平台也调试过scan的pattern,使用和93k一样的pattern,那个平台就出错更多。而且也更不稳定。主要是ATE是排线的链接方式,信号路径更长了,质量差了些。
单纯降低频率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ATE平台

我们调试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我们93k平台,出错点算是比较稳定的,多测了一些die ...

试过chroma的测试平台,不同测试平台的差异这个倒是没有对比过,

但是如果要换平台的话,针卡那些不是要重新做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过chroma的测试平台,不同测试平台的差异这个倒是没有对比过,

但是如果要换平台的话,针卡那些不是要 ...

chroma3360/3380平台么? 也是用排线的方式连接的那种?

我们ft就选了这个平台,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93k测ft有点奢侈了。site数在那里摆着呢,93k配置再多,最高也8site,但是8site的机台大陆少之又少。。还是4site跑。

chroma3380d上边调试scan就有这个问题,scan shift部分问题不大,就是后面带计算的那种会出错,大概360多万行,1000条链,
大概几百个,mask掉了一些,还是会出来很多;排线的这种方式会比较难调,频率,rising edge,falling edge Strobe可能需要多试一试;即便是用短一点的排线,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

频率太低scan pattern要跑很长时间,10M 的rate排线方式已经是极限了,如果是V50的那种cable的话质量比排线的要好点。
我用过5M和2M还是不稳定,同时跑pattern时间要好几秒,太不划算了
因为我们cp可以测到,所以暂时放弃了,当时打算如果不做cp的话,在ft也可以测到scan。测试机资源引出方式确实很重要,

换平台,针卡肯定要重做了,不同平台也不兼容,就算是用转接板来搞,可能也很麻烦。看成本多高了。。不管什么平台docking的方式测CP是比较好的,,其他的方式,高速信号真的是一个头疼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有时候fail point不是很固定,不同的芯片之间有几个cyc的差异。
这时候做Pattern mask就会比较 ...

请问怎么做pattern mask,具体命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roma3360/3380平台么? 也是用排线的方式连接的那种?

我们ft就选了这个平台,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93 ...

比较疑惑的是,如果说是因为信号质量的问题的话,为啥每次chain test都是可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做pattern mask,具体命令是什么?

手改或者写脚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疑惑的是,如果说是因为信号质量的问题的话,为啥每次chain test都是可以过的...
...

我看shift的部分一般都是规律的,比如方波,0101交替,有的是00110011这样交替,一般这块不会错,到了计算部分,一般就没什么太大规律,01跳变的很多

感觉可能是排线通道间有串扰,也可以尝试在通道上串个10-20ohm、这样的小电阻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做pattern mask,具体命令是什么?

一、数量比较少,可以手动改一下pattern。

二、fail比较多的话,chroma pattern debug的工具有read pattern memory,就是把测试机capture的pattern读到pc,在工具界面可以点击高亮fail点,然后有一个按钮可以选择把Fail的都转为X,或者或者相反,有几个选项。。最后可以把修改好的pattern写回原始pattern fail,这就更新好了

三、有一些测试机可能带learning 模式,学习一下pattern。。没有这类功能的,错误太多的,就找出pattern的人重出吧。出错少的,几百个点,对于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行来说,脚本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较疑惑的是,如果说是因为信号质量的问题的话,为啥每次chain test都是可以过的...
...

我们做了两个pattern,一个scan 1000条链,一个memory bist pattern,scan的不稳定,mbist的用10M rate测试也很稳定,loop 100次都pass,,mbist的仿真波形我看过,主要是01变化的相对scan少了很多,也短很多,中间只compare几百个字节rom的value,其余drive/compare都是电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数量比较少,可以手动改一下pattern。

二、fail比较多的话,chroma pattern debug的工具有read patt ...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改或者写脚本吧

谢谢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了两个pattern,一个scan 1000条链,一个memory bist pattern,scan的不稳定,mbist的用10M rate测 ...

各位大神我也遇到了,chain test就fail了,怎么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各位大神我也遇到了,chain test就fail了,怎么解?

仿真没问题的话,还是看一下波形设置吧。有没有进去模式,芯片能不能进入模式,比如可以板子上简单测一下。
测试机上看一下实际force的波形,和输出的波形。测试也就这里调试会比较麻烦了,其他都很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仿真没问题的话,还是看一下波形设置吧。有没有进去模式,芯片能不能进入模式,比如可以板子上简单测一下 ...

醉了,刚才做了下shmoo,降到15M就pass了,关键这个项目不是我做的,后面估计要被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醉了,刚才做了下shmoo,降到15M就pass了,关键这个项目不是我做的,后面估计要被搞死了
...

好吧,一开始给了那么大的频率。。

网友(2020-01-05):
针对fail log用软件做做diagnose先

网友(2020-02-17):
测试debug最考验人了

网友(2020-07-24):
Vccmin 有问题没?特定区域的话有可能是由于电源网络没做好导致Vccmin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