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dumpfile 出错无法正确生成波形

楼主(2018-02-24):
Verdi dumpfile 出错无法正确生成波形*Verdi3* FSDB: the switch FSDB file size might not match the input size(1024MB) because of perfoe=rmance concerns.
*Verdi3* FSDB:to have the FSDB file size matvh the input size(1024MB),set the FSDB_ENV_PRECISE_AUTOSWITCH enviroment, though the dumping performance might decrease.
报错如上
在脚本中我设置$fsdbAutoSwitchDumpfile(1024,"fsm.fsdb",500),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11-12):
解决办法就是,在环境变量中将FSDB_ENV_PRECISE_AUTOSWITCH设为1,
我的环境变量写在.bashrc里面
export FSDB_ENV_PRECISE_AUTOSWITC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