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iver中信号时序构造不对,求助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8-02-25):
在interface中有2个信号:i_aes_en和i_rekey_en,均是dut的输入. 希望driver可以构造出如下时序:
1)当i_aes_en有效时,i_rekey_en可以有效;
2)当i_rekey_en有效时,i_aes_en必须有效;
请问一下,下面截图代码是针对2)的,为啥波形上看会不成功呢?

网友:
当i_rekey_en有效时,i_aes_en拉为high了啊,你的意思是当i_rekey_en为low时,i_aes_en也要为low?

网友:
当i_rekey_en有效时,i_aes_en必须有效,代码为
if(i_rekey_en == 1)    begin
     //CHN:注意不能在等待一个时钟周期
     i_aes_en <= 1'b1;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要去i_rekey_en为低时,i_aes_en也为低。可以理解为i_aes_en是一个随机信号,i_rekey_en只能在i_aes_en为高时,才能为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掉那个@(vif.drv_cb)也不行,后来有人建议在Interface中赋值好像可以了。在Interface中添加了下面的代码:

网友:
按照3楼的方法并且把上面的判断if(vif.i_rekey_en == 1'b1)改为if(vif.drv_cb.i_rekey_en == 1'b1)试试呢?你应该是drv_cb有延时,导致判断的时候采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