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在TOP中,让选中的cell显示,其他cell不显示,怎么做?

楼主(2018-02-25):
如题,最好做个快捷键,怎么实现?

网友:
应该不行吧

回复 楼主:

网友:
X 进去,然后display 中 EIP surround 开关,实现top 上只显示,你进入的cell。
把这个开关设置成bindkey。 要不然菜单中有一个面积显示功能,不知道你要的那种。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直接进那个cell不就行了吗,如果是要找到那个cell在哪里用search就可以了

网友:
ic61以后 dim 可以实现你选择的object 高亮, 别的暗,也算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