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8-02-25):
最近需要利用FPGA对芯片的数据进行采集,数据速率大概在100M/s,数据量较大,并且要求能够实时的将数据上传到PC端。FGPA型号是xilinx virtex-5
问题:1.采用什么接口协议传输比较合适一点,UART肯定不行
         2.若采用USB协议传输,FPGA端需要将接收的数据暂存,然后设计一个USB驱动,PC端也需要如何操作?
           FPGA将数据暂存,要用到多大的存储器?因为是FPGA采集到数据后,立即将数据输出,是否可以设置一个FIFO或双口RAM,只需要暂存一部分数据即可?
        3.若将FPGA采集的数据传输给另一块FPGA,考虑到100M的传输速率,两块FPGA之间是否可以用杜邦线进行连接,还是说需要利用同轴电缆之类的屏蔽线?FPGA上的IO口的传输速率完全可以达到100M,这点已经查阅过官网资料。

网友:
1、PCIe、PCI接口
2、万兆网(千兆网达不到100MB/s)

如果你的100MB/s数据要实时存盘,你还要考虑你的写盘速度,单个的机械硬盘大不够100MB/s,必须通用SSD盘,或者是机械盘阵列(一般服务器才这么搞,不建议)

网友:
100M杜邦线肯定不行

网友:
100Mb/s,千兆以太网就可以

100MB/s,可以先写入SSD, 直接送到电脑不清楚怎么办

网友:
100MB/s用千兆以太网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用以太网传输最合适不过,直接添加一个TCP或者UDP的模块就好了

网友:
目前流行的是32bit @ 33MHz,而64bit系统正在普及中。改良的PCI系统,PCI-X,最高可以达到64bit @ 133MHz,这样就可以得到超过1GB/s的数据传输速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以下的讨论以32bit @ 33MHz为例。感觉用PCI 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会仔细考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直接买一个硬件上集成了TCP/UDP这些协议的模块,然后直接用FPGA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PCI暂时不考虑,时间紧迫,以前又没有弄过,整体系统难度增加了很多,考虑一下利用网口传输数据,存储话的,还没想好该怎么做,比较数据是从FPGA板上传输过来的,存储在SD卡,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介质中,我主要考虑的是系统开发的难度,越快越容易驱动越好

网友:
万兆网 和PCIE是比较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