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8-02-25):
最近需要利用FPGA对芯片的数据进行采集,数据速率大概在100M/s,数据量较大,并且要求能够实时的将数据上传到PC端。FGPA型号是xilinx virtex-5
问题:1.采用什么接口协议传输比较合适一点,UART肯定不行
         2.若采用USB协议传输,FPGA端需要将接收的数据暂存,然后设计一个USB驱动,PC端也需要如何操作?
           FPGA将数据暂存,要用到多大的存储器?因为是FPGA采集到数据后,立即将数据输出,是否可以设置一个FIFO或双口RAM,只需要暂存一部分数据即可?
        3.若将FPGA采集的数据传输给另一块FPGA,考虑到100M的传输速率,两块FPGA之间是否可以用杜邦线进行连接,还是说需要利用同轴电缆之类的屏蔽线?FPGA上的IO口的传输速率完全可以达到100M,这点已经查阅过官网资料。

网友:
以太网接口不就行了吗?XILINX有自带的PHY,自己写个简历的UDP传输协议就可以了,100M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如果采用以太网接口, FPGA与PC之间用一根网线连接就可以么?
采用以太网接口进行数据的传输,还需要大容量存储器么?是否可以这样做,直接将芯片的输出作为FPGA的输入信号(满足采样定理,采样不会发生错误),直接在FPGA中将该输入信号通过PHY接口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利用以太网将数据传输给PC,PC端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根网线就行了,PC端随便找个小工具接收数据就行了,MATLAB也可以,只是我觉得没必要。建议先研究下FPGA的以太网传输,网上例子很多

网友:
采用UDP的话因为是不可靠传输,开一个FIFO或者RAM即可,PC端有相应的软件如网络调试助手即可将数据存为TXT文件,你需要考虑的是数据能否丢失,UDP洗衣是FPGA负责将数据传输出去,之后就不管数据是否再传输过程中丢失了。如果不嫌弃麻烦可以考虑采用开一个microblaze软核使用LWIP来实现TCP洗衣传输,不过这样的话就需要有外部存储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做过类似的设计,其实传输速率不高的话UDP也基本不会丢包,XILINX自带的那个PHY性能也很不错。TCP的话复杂程度高很多,开销也大

网友:
可以考虑USB传输,如果是100Mb的话,速度是来得及的。
利用USB专用芯片68013,68013里面自带有FIFO缓存,FPGA里面只需要很小很小的缓存空间。
FPGA之间的传输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建议很不错,我会权衡一下采用UDP还是TCP传输,这二者我之前都没有用过。TCP的话肯定要复杂很多,还需要外部存储器的话,整个系统的搭建就要麻烦一些。如果是UDP的话,开个FIFO或者RAM还是比较简单一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基本明白应该如何做了,只是关于数据能否丢失这点上,我需要仔细考虑。TCP的开销肯定更大,如果外挂DDR存储器,系统就更复杂了,对于时间上来说就可能比较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很多灵活的处理方法的,我之前的做法是在UDP的模块后加一个CRC4的校验模块,如果校验出错的话当前的包就整个丢掉并且告警,看你的设计怎么处理了,至少丢了包可以知道。而且不用像TCP那样多次握手,极大的减慢传输速率,UDP别的不说,速率很好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TCP额外开销太大了,UDP相对来说要好很多,我这次要用的,也是点对点的通信,不需要组网。不过到底采用哪种,还是看系统需要,如果系统要求不能舍弃数据的话,那么也只能采用TCP了。但是TCP还需要本地缓存,对整体系统的开发增加了不少难度。
如果说直接买一个集成了TCP/IP协议的芯片或模块,这样开发起来难度就要小很多。成本相对于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关注下欧亿芯的TCP/UDP IPcore,www.xnetoe.com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我还是不太明白,我数据流的速度大概在100M/s,前级系统的主时钟频率大概是100MHz,用USB传输的话,速率这个能够上去么?还有你说的USB专用芯片60813,这个是什么,能否分享一些资料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去买一根里面带有这个芯片的USB线,然后用这根USB线把FPGA板卡和PC连接起来,FPGA端需要设计驱动程序就行了?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s是100MB/S还是100Mb/S?
带宽是100Mb/S的话,USB2.0协议是可以完成的。
Cypress公司的CY7C68013芯片,是支持USB2.0协议的专用芯片,其网上资料多得很。
FPGA将数据传输给CY7C68013,然后再传给PC。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0Mbit/s,不是byte,你说的CY7C68013这款芯片,就是USB接口芯片吧,如果实际通信的话,其实就是FPGA将数据传给68013芯片,然后68013芯片将数据传输给PC吧。(这个过程一共需要几颗芯片,两颗还是一颗?)
我是不是可以去买一根双头USB的线,其中的接口芯片是CY7C68013就行了么?FPGA端,应该还是要写控制器驱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