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DC生成SPF文件

楼主(2018-02-25):
如何用DC生成SPF文件,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插scan chain的时候用create_test_protocol就能生成spf文件

楼主:
回复 2# qianxun_qiu 谢谢啦,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教程,不过我还在试

楼主:
回复 2# qianxun_qiu 你好,我现在有已经插入扫描链的网表文件,但是没有SPF文件,我该如何得到SPF文件呢

网友:
检查一下插入扫描链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错误,导致没有生成spf文件
或者考虑用tmax写一个,手册里面有流程,最好还是用dc生成的,因为tmax生成的spf不带压缩和occ的定义,不准确而且容易出错

楼主:
回复 5# qianxun_qiu 是这样的,我的网表是在网站上下载的基准电路,而且已经插入了扫描链,但是没有相应的spf文件,我现在想用这个已经插入扫描链的网表得到spf文件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要用DFTC先将扫描链抽取出来,重新做一次scan,然后再生成spf文件。

网友(2020-02-24):
thanks for your answer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要用DFTC先将扫描链抽取出来,重新做一次scan,然后再生成spf文件。 ...

我的理解是,要用DFTC先将扫描链抽取出来,重新做一次scan,然后再生成spf文件。
为什么要做重新做scan?直接提取写出就行了,不太理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