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中的if/else结构能综合出什么电路?

楼主(2018-02-25):
最简单的,下面的代码能综合出一个MUX:

  1. if(~s)
  2.     y <= a;
  3. else
  4.     y <= b;

那么,其他形式的if/else有可能综合出除MUX之外的其他电路么?请举例说明。

网友:
if (s)
y <= a;

===> a latch

网友:
if a
y <= ~b;
else
y <= b;

==> a XOR

网友:
if a
y = 1;
else
y  = b;

===> a OR

网友:
if a
y = b;
else
y  = 1'b0;

===> a AND

and so on

网友:
现在可以这么智能吗?
用不用直接写成a|b,a&b的这样

网友:
通常都是与或非门,而不是MUX

网友:
回复 网友A:

   mux里面也是与或非门
   说实话没明白楼主在想什么,,,

楼主:
通常都是与或非门,而不是MUX
引用 网友A:

    为什不会是MUX?库里有MUX的,而且比用几个门单元组成的MUX面积小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