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单独提取某条线的寄生参数

楼主(2018-02-26):
最近提取寄生参数,但是只想提取其中俩条线的寄生参数,不想全部提取,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starrc cmd中NET 选项可以设置只提指定NET的寄生参数。

网友:
qrc cmd file中extract下有-select选项 指定文件。文件中写入你希望抽取的net nam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