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电压的分压能用来给其他模块供电么?

楼主(2018-02-26):
基准电压的分压V1能用来给LDO,然后LDO的输出给其他模块供电么?

网友:
能用来给LDO,然后LDO的输出给其他模块供电

网友:
要考虑BG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VBG是不是经过一个运放进行的电阻分压??VBG是完全没有驱动能力的

网友:
考虑BG的带负载

楼主:
要考虑BG的带负载能力
引用 网友A:

    给LDO的电压温度系数不好没关系么?

楼主:
VBG是不是经过一个运放进行的电阻分压??VBG是完全没有驱动能力的
引用 网友B:

VBG输出端直接分压然后给LDO做参考电压

楼主:
考虑BG的带负载
引用 网友C:

    从V1到LDO输入端没有电流啊

网友:
若你要供給給其它電路使用驅動能力是個問題,可以加一個BUF。
但noise,offset,psr, TC..etc都要考量.

楼主:
考量的是LDO的驱动能力吧~
V1的温度系数不好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很少有电阻串直接出去做vref的吧
这样抗干扰能力很差
一般都是电阻串分压后+buffer提供一定驱动能力  再送给LDO做vref
如果LDO有noise需求,可以选用vbg chopper+rc滤波

vref的温度系数你可以折算到LDO输出精度
一般给基准的电压精度都会留0.5%吧  不会有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