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a优化时,为什么优化后换成”bar“的via

楼主(2018-02-27):
请问,在做via优化时,为什么优化后换成”bar“的via,这样的via为什么就比square好?

网友:
bar 你说的是rectangle via 吧。这个比square 有更大的process window,并且电阻更小,如果面积允许最好换成double vi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请问:
1.process window是指via的面积吗?
2.一般把squ换成bar,是类似把3x3的方形换成5x3(3x5)的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