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仿真高压mos管问题

楼主(2018-02-27):
300资产
最近在给服务器装软件,遇到如下问题。cadence挂hspice仿真时,高压部分mos管电流瞬态无法跑出波形。在高压mos管端口串一个0欧姆的电阻是可以看电阻上的电流的,管子上的电流就是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换了多个hspice和几个工艺库都有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这时咋回事,是不是有些地方没有设置对?

网友:
高压MOS管很多是使用 subcircuit 方式
如果 subcircuit 会在内 mcore , mcore1 类.
不是 i(m1)  一般会 i(xm1.mco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我在文件input.ckt中把+         isub(xm0.1)改成了+         i(xm0.mcore)后指令仿真后确实可以在输出结果里面找到其端口的电流。由于我们是用cadence ade挂hspice仿真的,这样的话每次修改一次电路我们就得改一次文件,比较麻烦。除了把这些器件单独做成一个symbol调用进来进行仿真,还有其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  谢谢啦!